笔试时候遇到的一个题,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Vcc=5V, VoH(min)=3.4V, VoL(max)=0.2V, ViH(min)=2.0V, ViL(max)=0.8V, IiH=0.04ma 问后面的非门要能正确识别前一级送出的信号,R的值最大取多少

jpg

jpg

网友:

呵呵,你知道是不是搞错咯,有的条件没有给出,还是我水平太菜,我觉的你现在的条件好象与电阻没有什么关系的啊,要是有答案我在来看啊

网友:

哦,是的你在看下原题看是不有什么遗漏的条件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的你在看下原题看是不有什么遗漏的条件什么啊
你觉得是什么条件露了呢?原题被收走了,但好像没有露什么

网友:

HEHE ,我一下也说不来啊,是不是还有电流什么啊

网友:
缺条件,让考官也做不出来

即使不考虑延迟的因素,至少也该给出后级的输入阻抗和前级的输出阻抗。 关于输入阻抗,器件手册会给出 ViH 和 ViL 的输入漏电流; 关于输出阻抗,手册上会标明是在什么输出电流下的 VoH 和 V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不考虑延迟的因素,至少也该给出后级的输入阻抗和前级的输出阻抗。 关于输入阻抗,器件手册会给出 ViH 和 ViL 的输入漏电流; 关于输出阻抗,手册上会标明是在什么输出电流下的 VoH 和 VoL。
既然是考试,肯定是不能查手册的,应该是不需要查手册就能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考试,我想应该是不能查手册的,应该是不需要查手册就能解的
既然不能查手册,试题就该给出解题必要的条件。 如有题问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是不是180度时,你可反问该三角形是画在平面上还是在球面上的; 如有题让你凭空写出拉格朗日中值定理表达式时,你可告诉考官,若缺连续可导的条件叫拉格朗日本人来也写不出来。 ;P ;P

网友:

呵呵,大家多是高手啊,说的还真是深入啊,不过我还真的觉的是条件不足,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在现在的条件下确定出答案......

网友:

我想大概是70千欧。由VoH(min)=3.4V, ViH(min)=2.0V, IiH=0.04ma可知,此电路工作须满足下列不等式; VoH(min)-IiH*R≥ViH(min) 所以解得R≤70千欧。

网友:

shen me shi hou jia tiao jian lo ?na yang jiu shi 35000

网友:

呵呵,应该是35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是35K
怎么算的。

网友:
1?以前俺咋就没看见有Iih的条件?

有了Iih就好办了: R < (Voh - Vih) / Iih = (3.4 - 2.0) / 0.04 = 35 (kΩ)

网友:

shi 是的啊。。。开始我说你是不少咯条件你说没有咯啊。。。。呵呵。。有咯电流的条件就与上面高手说的一样啊,去算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