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段数码管的封装形式是什么呀?

楼主:
请问7段数码管的封装形式是什么呀? 谢谢哈

网友:
自己选型呀

有双排直列的,也有表面贴的,爱用哪种用哪种咯。

网友:

封装最后自己画啊,建立自己的封装库,好用又方便的

网友:

数码管你要测出7段和公共端

网友:

对,最好自己做,自带的库里面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