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在画pcb板的时候,顶层布线是红色的,与焊盘一连就变成绿色的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不连的话就没事,底层的蓝色的也是,只要一与元件的焊盘相连就自动变成绿色的了,请问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回复:求助

不符合设计规则,比如不是对应的网络、线与线,线与焊盘间距离太小等等,你可以选择修改设计规则(Design--Rules).

网友:
回复:求助

是不是导过去的?又网络标志没?线宽符合要求不?

网友:
回复:求助

绿色表它们不是同一个网络标点,就像VCC和GND一样,属于不同的群体~~~~

网友:
回复:求助

工具栏目上一个是画图线 , 一个是具有带电导线。 连接元气件的是应该用那个带电导线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