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触发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7-11-11):
请教D触发器的选择问题
现在需要将一个输出为lvds的信号:脉宽为2ns的信号,利用D触发器1/2分频 不知道D触发器怎么选?? 选什么型号的?? 是要考虑时钟频率么??
触发器
信号

网友A:
才2纳秒的脉宽,粉够呛哦
一般的气死D触发器恐难做到,考虑用PLL驱动器这类高速的东东吧(供参考):
http://www.onsemi.jp/pub/Collateral/NBSG53A-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