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宾牌移动机器人—机器人制作教程(4)

楼主:
RoboticFan之前介绍了很多基础知识,什么驱动器阿,传感器阿,甚至一些乱七八糟的算法。不过那些好像都太理论了。我们知道大家非常迫切的需要一些详细的机器人制作教程。从今天开始,RoboticFan将会发布一系列文章来详细介绍如何从零开始制作一个移动机器人,附带超级丰富的图片相信能够帮助不少有心的爱好者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机器人。不过当您也大功告成的时候,千万记得电邮一份给我们哦,好东西要大家分享嘛!以下就是本机器人的最终形态,不过现在暂时先朦胧处理一下,有点朦胧感比较好嘛!
第七部分:有机玻璃底板的制作 这部分工作你需要使用的工具是:一个带有12mm直式切片的木制刳刨机,一把粗锯子或竖锯,一个电钻或无线钻机。
需要用到的20个穿孔的黄铜绝缘体
这些是插入金属板的螺母和弹簧垫圈
遍布底板周围的绝缘体,可以保护有机玻璃基座和固定电路,同时可以保证底座框架的稳定。

网友:

接下来需要400 平方毫米的MDF (中等密度纤维板)。在其上画两条对角线确定中心。确定中心后用一个圆规画一个在每块纤维板上画直径为300mm的圆,紧接着用一个圆盘磨砂机或手抚平纤维板。一个刳刨机的模版就成型了。在切割下的有机玻璃塑胶面板(400平方毫米)和MDf的中心钻孔使前者中心的孔比后者大,以便之后用螺丝钉把两者栓在一起。
制成的模版当作引导刳刨机,保证其整洁
把有机玻璃圈放倒底板的顶上后,将其放置于上图模板内,保证其中心,才能是底板的边缘和模版的边缘相吻合,有机玻璃圈刚好和外部平行。现在把之前提到的十二个黄铜绝缘体放置在有机玻璃下,并且在需要钻孔的地方做好标记。

网友:

用另一张MDF做出另一张300平方毫米的材料
最后应该做出四张这样的有机玻璃面板
使用装饰带把交接边缘封住并且在十二个平坦的界面上做标记
使用另外四块有机玻璃面料并用铁条紧箍,在最上面的那块面料上钻四个直径3mm的孔。

网友:

另外需要的三十二个穿孔的绝缘体和三十二个螺钉
把上图右边的螺钉帽截掉,剩下12mm的螺纹,然后把每两个绝缘体套进螺纹
现在把所有绝缘体插入有机玻璃面板
最后的制成图应当以上图为准

网友:
无图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单片机毕设什么题目简单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