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宾牌移动机器人—机器人制作教程(6)

楼主:
RoboticFan之前介绍了很多基础知识,什么驱动器阿,传感器阿,甚至一些乱七八糟的算法。不过那些好像都太理论了。我们知道大家非常迫切的需要一些详细的机器人制作教程。从今天开始,RoboticFan将会发布一系列文章来详细介绍如何从零开始制作一个移动机器人,附带超级丰富的图片相信能够帮助不少有心的爱好者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机器人。不过当您也大功告成的时候,千万记得电邮一份给我们哦,好东西要大家分享嘛!以下就是本机器人的最终形态,不过现在暂时先朦胧处理一下,有点朦胧感比较好嘛!
第十部分:安装传感器只需安装前方探测器。折一红外线探测器和其它的五个有所不同因为这个探测器安装在兼容板上。
    这些都是用于容纳探测器的部件。三个黑色Lego的接口和六个短钉子。红外发光二极管完全融入中心孔,接头完全与两国的有机玻璃板吻合, 每张面板上都有两个钻孔,(接口不能松散)。滑动有机玻璃薄片上的连接器。使其适合Lego钉子潜入顶部和底部,一旦装上这个会给你一个旋转点,使您可以调节屏幕角度.

连接器之一

安装完成的发光二极管和红外线接收器

网友:

第十一部分:安装微型碰撞感应器

微型碰撞感应器的部件。这些属于前方,左面和右面的传感器

网友:

三角形金属板

把稍长的轮轴插入三角形的部件

红外线接收器

把整个轮轴安放在长形的轮轴上,确保其可以左右灵活自由活动(这一部分非常关键)。

    下面的一个步骤是制作缓震器。它由一个25mm x 1.5mm 的合金条构成,右手弯曲使其与有机玻璃板的形状相吻合并且呈流线型保持外表的美观。接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步骤,把lego部分去除后小心翼翼的用胶水安装使两个三角形金属板链接的轮轴。螺钉上好后扭动螺母使其滑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

最终的安装效果
    这是完成后的显示图片,接下来你必须确保其余三个缓冲器也能得到正确的安装,铜丝四个缓冲器之间的应当保持适当的空间。处于安全考虑,你也可以选择微型碰撞器和距离感应器。

微型转换器正确安装法

缓冲器的正确安放位置

网友:

转配如图零件(2)

配件(2)
减震器和缓冲器

两个减震器都被安装在适当的位置,这可以让缓冲器更加灵活稳定

网友:
无图

不给力啊,怎么从教程4开始就无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