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请教高手:如何对差分探头进行检测

楼主(2007-11-12):
请教高手:如何对差分探头进行检测
如何对差分探头进行检测
如何
检测

网友A:
差分探头?是差分信号么?用仪表放大器啊,有效抑制共模干扰,放大差模信号啊.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是差分信号,是对差分探头的检测,看指标是否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