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ADI宸ヤ笟鎶€鏈�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模块连接线引起的共路干扰[图]
程序天使
-87分
程序天使

网友(2007-11-13):
模块连接线引起的共路干扰[图]
在平常的低频数模混合电路应用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共路耦合干扰,而不是串扰。下面就以一个很容易出问题的设计应用为例带大家分析一下共路耦合干扰
应用情景:
系统分为
A
、
B
两部分,
A
部分输出视频信号给
B
,再经由
B
板输出;
B
板为
A
板提供电源(开关电源,
DC12V
,纹波幅度
200mV
50KHz
)。
四根线捆在一起,长为
30cm
,为方便计算将其等效为如下四芯线模型(假设
A
板
GND
与
AGND
铺铜连接――即只有
GND
B
板
GND
与
AGND
隔离):
干扰分析:
先对线间串扰进行分析,串扰分容性串扰和感性串扰。按情景粗略估计容性串扰和感性串扰值都比较小,但这里还是通过简化模型计算来计算一下串扰值的大小,好与共路耦合干扰做一下对比。 先分析一下容性串扰值(只分析
12V
对
Vo
的容性串扰值)。 简化后的模型如下:
12V
电源线与
Vo
之间的互电容为
C12
;
Vo
线两端分别是
A
板源阻抗
RS
和
B
板目标阻抗
RL
,均为
欧;
Vo
对地电容为
C2
。聚乙稀材料相对介电常数为
2.3
,考虑到中间的气隙,使用
1.8
代替
2.3
。(对容性串扰,为方便画图,将干扰源画到
A
板侧,无影响。)
C2
=
1.8*0.3m*3.38/(0.14*log(4*2mm/0.5mm)) =10.8pF
C12=C2
=
10.8pF
(近似估算) 串扰电压
VSC
=
V1*Z2/
(
Z1+Z2
)
Z2=|(-j/(2
π
*50k*10.8pF)||75||75)|=37.5
Z1=|-j/(2
π
*50k*10.8pF)|=294k
串扰电压值为
200mV*37.5/294k=25.6uV
这样小的串扰电压不至于对
1V
峰峰值的视频信号造成有害干扰。(信噪比为
20log(0.5V/25.6uV)=86dB
,而一般摄相机输出信噪比为
50dB
,所以容性串扰对信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 下面分析一下感性串扰: 把模型简化为两个环形线圈的互感引起的干扰,将两环路的电感分别等效到视频信号和
12V
上。
两个线圈之间的互感是(没有找到公式,自己大概推导一下――具体步骤就不写了
^_^
):
M12
=μ
*0.3m*ln((1.414*2mm+0.5mm/2)/(2mm-0.5mm/2))/
π
=4*(10
的负
次方
)*
π
/
π
*ln1.759
=0.226uH
B
板负载
RP
等效为
欧电阻并
100uF
电容(等效串联电阻
ESR
计为
0.5
欧)。则
12V
与地构成的回路中电流交流成分幅度值为:
I1
=
200mV/(50||(0.5-j/(50kHz*2*3.14*100uF)))=200mV/(50||(0.5-j0.03))=400mA
可见通过电容的交流电流还是比较大的,而这里对电流交流成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电容的
ESR
值。低
ESR
的电容有更好的滤波效果。 那么可以得出感性串扰电压值为:
VSL
=
I1*M12
=
400mA*0.226uH=0.09uV
呵呵,感性串扰引起的干扰比容性串扰值还要小很多,更不会引起可见的视频干扰。(注:并不是任何场合都是感性串扰小于容性串扰,而且也不一定都是很小的值,当频率升到
100M
左右数量级的时候这些值就会比较大了,而且那时感性串扰往往会比容性串扰更明显。) 下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登场吧――共路耦合干扰。 对于
A
板,我们可以单点接地,也可以视情况做全面铺铜而不区分
GND
和
AGND
,处理得当的话效果和单点接地接近。而对
B
板,我们可以选择单点连接、整板铺铜或是断开。如果单从单板设计角度来考虑,单点接地和整板铺铜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个系统中,
B
板地布的再好,只要
AGND
和
GND
连这就会导致共路干扰!唯一的选择就是
GND
和
AGND
在
B
板上不连接! 看一下在
B
板
GND
和
AGND
单点连接或铺铜连接的情况:
可以看到开关噪声从
12V
输出后有三条返回路径,
L1
=
L2
=
L3
=
L4
。 每根线自感按半匝线圈估算,一匝线圈电感值约为
0.253uH
,则每根线电感为
0.13uH
。对
50kHz
信号呈现阻抗为
j2*3.14*50k*0.13uH
=
j40 m
Ω。另外线路本身驱肤效应及导线本身电阻引进的阻抗也差不多在
30-50 m
Ω,也按
40 m
Ω算,则总的阻抗值为
40*1.414
=
56 m
Ω。不要小看这
56 m
Ω哈,看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那么落在
RL
两端的
50kHz
信号幅度为:
VL=V1*(Z4||Z2)/(Z1+ZP+(Z4||Z2))*(RL/(RL+ Z1+RS))
=200mV*28m
Ω
/(560 m
Ω
+j60 m
Ω
)*(75
Ω
Ω
)
=5mV
对于一个电源来说,
5mV
不算什么了不起,不过,对弱信号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可观”的噪声(如果终端显视器
欧阻抗匹配电阻未拉入的话将是
10mV
)。信号的信噪比一下子变为
20log(500mV/5mV)
=
40dB
。另外再考虑实际有效视频信号占的幅度峰峰要小于
1V
(
1V
包含同步头),实际的信噪比还会更低一些。这样的干扰强度已经对视频信号起到影响!视频信号行频为
1/64us=15625Hz
,干扰源频率为
50kHz
,可以在监视器上看到淡淡的细纹,细纹间隔大致为
个行(间扫)。另外,只要干扰源频率不是场频的整数倍,我们就能在监视器上看到滚动的橫纹。这些都是经过我验证过的
引记:
通过这些相关的计算可以对容性串扰、感性串扰和共路干扰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性的认识。从定性到定量,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干扰在我们设计中扮演的角色,也让我们能够更从容的处理我们的设计。如果不能过渡到量化这一阶段来,我们接触越多的东西只会变得更加迷茫,很多设计中的规则我们都知道什么样好,什么样不好,但当多条规则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手足无措,如何取舍?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冲突起到的影响量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布线尽可能少走过孔,因为过孔会引入信号畸变。可是通过信号线增加过孔换层反可以增强信号回路的连续性。比如下面这个例子,三根线信号均为
100M
的数据线:
对左图来说看起来比较顺畅,也是大多数人比较倾向的布线方式,右图下面的信号“凭白”增加了两个过孔,貌似不太顺眼。其实左图存在着严重的回流障碍,可以看到黄线所示为两条信号回路的电流完整路径(从上方绕行的回流较远,电流小很多,忽略掉),存在共路问题。一方面是共路阻抗会引起共路干扰,另一方面两个电流环嵌套,存在比较大的互感,在
100M
的数据线上互感噪声是很可观的,如果竖线引起的缺口长
5cm
,宽
3mm
的话,互感噪声达到几百
mV
是很容易的,如果是一组数据线的话,足以使干扰达到
1V
以上,可能导致数据的错误或时序紊乱;而右图通过增加两个过孔则使两个电流路径分离开,没有了嵌套的电流环,共路问题也得到极大改善! 那么,在
100M
的数据线上增加过孔不会导致信号畸变吗?这就是上面我谈到的量化的问题。如果你对过孔做一下模型分析的话,可以发现我们通常用的过孔可以简化等效为一些电感和电容的组合,其自谐振频率在
5G-10G
左右,对
200M
以下的信号影响还是很小的,最多就是引入几十
ps
的沿错位和少量的信号失真,相对信号回路分割来说,影响要小得多。 大家往往对数模混合电路和高频电路有一些恐惧感,其实里面涉及到的东西也不是很复杂,主要就是模型提取及简化,再一个就是一些简单的计算。不要太迷信于别人的经验,别人也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很多是通过反复制版凑出来的经验,是理论的擦边球,并没有切中要害的。真正的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才能获得更大的进步,对一个新的
PCB
设计也能做到一版成功。 当一天你看到板子上两根线能大概心算出其间干扰强度的时候,再做板就很容易做出取舍了
注:
文中计算公式以及模型的建立做了简化处理,也存在一些搞笑成分,好让大家觉得不是非常十分很枯燥呵:)不过,还是尽可能严谨的呵。另外可能按不同公司算出来会有一些差异,但应当不会相差
50%
,因为这里最关心的不是具体的值,因为很多原因,计算出来的值总会跟实际值有很大差异,我们最关心的是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这点,我们的模型和计算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容易
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