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LM2903完成3.3V与5V电平转换[图]

楼主:
利用LM2903的OC门结构完成3.3V与5V之间的电平转换   电路里3.3V的DSP串口要与5V的CMOS设备(摄相机)通讯,中间需加电平转换电路。如果使用专用芯片需要采用带两组电源输入、两组独立方向控制的芯片,成本比较高,所以利用LM2903比较器的OC门输出结构完成电平的转换。为减少元件,3.3V和5V输入信号均使用同一个“判决”电平(5*4.7/14.7=1.6V),电平裕量可满足稳定性需求,另外,芯片速度可满足串口需求,而且输出沿可以变的比较缓,能起到减少电磁辐射并且减小对视频信号的干扰。   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
OC会降低速度,要小心,尤其是驱动较远,或输入电容较大的负载时。

从'H'到'L'没问题,但反过来就有个RC的充电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