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os到底比不带os有哪些优势?

楼主:
现在言必os,我想知道:带os到底比不带os有哪些优势? 不要泛泛而谈,要浅显易懂的例子说明o(∩_∩)o... 1: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假如一个lcd_display() 一个scan_key() 跑完每个程序耗时太长,会感觉不连贯。带os,就会“同时跑”感觉 好一点吧。但是速度够快的话,不存在此问题啊? 2:管理大型程序方便?还不太有感觉,不带os只要有 好的框架不是一样方便?

网友:

写应用程序变得简单,并且有条理,很多东西不需要自己安排了

网友:

感觉延时函数最有用

网友:

把一些底层屏蔽掉,

网友:

任务之间有较多的同步互斥关系的时候 我觉得任务之间有较多的同步互斥关系的时候,比大循环实现可靠,有条理. 处理一般性任务,也比较有条理.能用OS还是用吧,毕竟这是一个好东东,可能第一次第二次难.

网友:

假定要求设计这样一个系统:(书上抄的,好像是轿车自动档控制系统) 1、必须以每0.5S间隔测量汽车的当前速度; 2、每秒钟刷新显示40次; 3、没隔05S输出所计算的新的油门位置; 4、如果已发出报警,必须在20分钟之后关掉; 5、前门被打开时,如果30S内没有输入正确的口令,则报警; 6、必须每秒采样1000次发动机振动; 必须每20ms扫描一次键盘; 7、主机CAN节点必须每秒与其他节点(传感器或警报节点)通信一次; 8、传感器每秒采样一次。 9、...... 10、...... 用超循环的方法很难设计好这个系统,顾此失彼。但是在OS平台上,完成这个设计,即简单又可靠。 OS是什么意思?OS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有极好的健壮性。也许你在上面构筑的程序不是很稳定的,可能会塌陷(跑飞),但是OS可以让它重新竖立起来。这在超循环模式下是需要“高手”才能做到不可预测的程度。这样的高手,不是每个单位都有的。如果真有,他也肯定先为自己设计一个平台了。 超循环模式就像用砖头盖房子,只能盖简单的民房。要盖摩天大厦,就不能用砖头。 我刚听说世界十大建筑,仅北京就占了3座——鸟巢、中央电视塔、新北京机场?楼。可惜,都是外国建筑师为我们设计的。 中国人只会用砖头盖民房吗?我们只会用超循环模式设计简单的软件吗?中国哪种轿车上的自控系统是自己研发的? 去年刚听说QQ车上的方向盘扭力自控单片机系统50万招标,结果北京两所重点大学和YY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攻关5年,经费用光了也没过关。(据说就是程序跑飞这一关过不去)。教授程序好编,可惜什么叫系统的健壮性。

网友:

呵呵,用OS主要是复杂任务编程方便 各个并行任务可以认为是毫不相干,只通过信号量沟通,而不需考虑相互影响、现场保护等问题 不过单片机一般做的都是不太复杂的系统,任务、流程很容易理清,这时还是直接裸奔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