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运放的信号过零时发生过冲的问题

楼主:
运放作为跟随器使用,电源电压为+5V和-5V。在输入信号由负变正时,信号出现上冲,峰值约4mV;在输入信号由正变为负时,信号出现下冲,峰值约-4mV。过冲之后很快恢复正常。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会不会是相位裕量不够呢?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网友:

不懂,抢个沙发学习,先顶一下

网友:

不要看热闹啊,提点见解吧 :L

网友:
可能是别的问题,比如正负交替时某处的电路有瞬间的冒险等

把整个电路图端出来才能看得清。

网友:

仙猫大哥说得没有错 果然是前面的TVS在正负交替的时候出现了瞬间电流,有从1uA到40uA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