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反汇编磨练人的意志

楼主:
有关编程用汇编还是C/C++的争论很多,但俺觉得必须有点汇编的功底. 这样才能更好地编写程序,尤其是小容量的MCU程序. 俺并不是鼓励反汇编,更不是祝这样的人来窃取别人的程序. 俺在网上破的反汇编程序也很多了,但俺真的去"偷"吗??? NO,也不NO~~~ 俺只是用此来锻炼俺的大脑来"猜"别人的脑浆~~~ 这就是俺人老脑不老的原因之一吧~~~ 为何不发布此倒塌一切51的反汇编软件呢??? 哈哈,俺不想用它来"危害社会治安"~~~ 但俺反汇编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而是一种"另类的学习方法"~~~

网友:

虽然现在很少用汇编,并且几乎不用51系列了,但它给俺打下了MCU深厚的"水底"~~~

网友:

DOS启动自动查杀大麻病毒,再用16个字节常住内存阻止病毒攻击硬盘主引导扇区,阻止对硬盘的格式化. 哈哈~~~那时攻击硬盘主引导扇区像玩一样~~~ 后来不玩了,也不敢玩这些了~~~ 那时用PCTOOLS和DEBUG真是"无所不能"... 直接写屏,鼠标程序都是自己编写,速度真快~~~ 现在单位的foxprox还是用ucdos,自己编写的菜单制作程序,直接访问fox数据库. 现在还在用,比windows快多了~~~鼠标+键盘+菜单+数据库+并口+串口. 虽然系统也升级到xp了,但是DOS的优点还是很多的~~~ 反汇编很锻炼人的反应能力,它时刻让你猜出作者的心思... 从中看出他的诡计和不足~~~ 现在大家都害怕被人"盗版",俺认为被人盗是好事~~~ 这说明你编的程序好~~~ 如果被人反汇编了,并在无硬件或功能说明下被人猜到了,那就说明你自己的不足了~~~需要继续努力~~~ 反汇编可以看出程序运行的效率,可以看出你程序框架的好坏,也能更好地找出 C语言不能察觉到的bug!!! 一般说C语言不用关心硬件,但反汇编后很容易分析出时序的出问题所在. 为什么好的调试环境都会有反汇编窗口呢??? 道理不说自明~~~

网友:

现在真的很庆幸自己当年退出PC软件的举动~~~ 那是美国佬上门找事后明智的决定~~~ 虽然俺现在很贫穷,但俺没"做梦带手铐"

网友:

很经典的W77E58P串口反汇编程序注解及图示 ;;;;串口中断服务子程序;;;;;;;;;;;;;; L76B4: PUSH PSW;保护现场 PUSH ACC PUSH DPL PUSH DPH PUSH B SETB RS1 CLR RS0;选择第1组寄存器组,这样可以不保护08H~0FH,R0~R7=08H~0FH JNB TI,L76D9;不是发送中断 ;;;;串口发送中断服务子程序;;;;;;;;;;; CLR TI;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INC R1;移动发送缓冲区指针 ;;;;串口发送中断越界判断;;;;;;;;;;; MOV A,R0;发送缓冲区尾指针 MOV B,R1;当前发送缓冲区指针 CJNE A,B,L76D1;发送缓冲区未满继续 LJMP L76D9;发送缓冲区已满退出(估计要丢数据~~~应该做成滚筒式的) L76D1: MOV DPL,R1;当前发送缓冲区低8位地址 MOV DPH,#021H;发送缓冲区高8位固定地址 MOVX A,@DPTR;从发送缓冲区中取出数据 MOV SBUF,A;通过串口硬件模块发送数据 L76D9: JNB RI,L76E9;不是接收中断 ;;;;串口接收中断服务子程序;;;;;;;;;;; CLR RI;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MOV R6,#002H;设置接收中断软件标志,表示刚收到过数据 MOV A,SBUF;通过串口硬件模块接收数据 MOV DPL,R2;当前接收缓冲区低8位地址 MOV DPH,#020H;接收缓冲区高8位固定地址(估计为256个字节,应该是滚筒式的) MOVX @DPTR,A;保存到接收缓冲区 INC R2;移动接收缓冲区指针 L76E9:;总之该汇编串口接收发送中断服务程序写得非常不错,应该表扬~~~ POP B;恢复现场 POP DPH POP DPL POP ACC POP PSW RETI;中断返回

网友:

很经典的P89V58RD2串口反汇编程序注解及图示 ;;;;串口中断服务子程序;;;;;;;;;;;;;; L4E60: PUSH PSW;保护现场 PUSH ACC PUSH DPL PUSH DPH PUSH B SETB RS1 CLR RS0;选择第1组寄存器组,这样可以不保护08H~0FH,R0~R7=08H~0FH JNB TI,L4E8E;不是发送中断 ;;;;串口发送中断服务子程序;;;;;;;;;;; CLR TI;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串口发送中断空(R4=1为空)判断;;;;;;;;;;; DJNZ R4,L4E78;发送缓冲区未满继续(最大256个字节) LJMP L4E8E;发送缓冲区已满退出(估计要丢数据~~~应该做成滚筒式的) L4E78: MOV DPL,R0;当前发送缓冲区低8位地址 MOV DPH,R1;发送缓冲区高8位地址 MOVX A,@DPTR;从发送缓冲区中取出数据 INC DPTR;移动发送缓冲区指针 MOV SBUF,A;通过串口硬件模块发送数据 MOV R0,DPL;保存发送缓冲区低8位地址 MOV R1,DPH;保存发送缓冲区高8位地址 ;;;;串口发送中断缓冲区越界判断;;;;;;;;;;; MOV A,R1 CJNE A,#03FH,L4E8E;串口发送中断缓冲区未越界 ;;;;越界处理;;;;;;;;;;;;;;;;;;;;;;;;;;;;;;;;;;;;; MOV R0,#000H;发送缓冲区头低8位地址 MOV R1,#03EH;发送缓冲区头高8位地址(3E00H~3EFEH共255个字节缓冲区) MOV R4,#001H;越界标志(发送缓冲区已满) L4E8E: JNB RI,L4EAA;不是接收中断 CLR RI;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MOV A,SBUF;通过串口硬件模块接收数据 MOV DPL,R2;当前接收缓冲区低8位地址 MOV DPH,R3;当前接收缓冲区高8位地址 MOV R7,#003H;设置接收中断软件标志,表示刚收到过数据 ;;;;终止或特殊字符判断;;;;;;;;;;;;;;;;;;;;;;;;;;;;;;;;;;;;; CJNE A,#07EH,L4E9F;不为终止或特殊字符7EH INC R5;找到1个终止或特殊字符,记录次数 L4E9F: MOVX @DPTR,A;保存到接收缓冲区 INC DPTR;移动接收缓冲区指针 LCALL S4EB5;DPH=3CH或3DH CLR A;零标志表示已经存入数据??? MOVX @DPTR,A;????估计是软件握手之类或标志等 MOV R2,DPL;保存接收缓冲区低8位地址 MOV R3,DPH;保存接收缓冲区高8位地址 L4EAA:;总之该汇编串口接收发送中断服务程序写得非常不错,应该表扬~~~ POP B;恢复现场 POP DPH POP DPL POP ACC POP PSW RETI ;;;;DPH=3CH或3DH;;;;;;;;;;;;;;;;;;;;;;;;;;;;;;;;;;;;;;;;; S4EB5: PUSH ACC MOV A,DPH ANL A,#001H ORL A,#03CH MOV DPH,A POP ACC RET

网友:
期待您更多的故事。

网友:
这个太难了吧 期待楼主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