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我要装修,请教遥控问题!
情场探花
情场探花

网友A(2007-11-14):
我要装修,请教遥控问题!
大家好。 我要装修房子,正在考虑怎么控制灯光。 传统的做法是拉开关下来,但是这样要在墙上开走线槽。再说,万一将来开关位置要变怎么办? 我想能不能用遥控呢?就是在灯座那里放接收器,发射机可以随便放在那里。比如,挂在门旁边。 但是我面临如下问题: 1。接收器不能用电池,应该用220V的电才合理。但是用什么来实现变压呢?如果用小变压器,体积大,而且我也怕实现长了线圈发热……; 2。成本大概得多少呢?(发射机,接收器,接收器电源,继电器) 3。可靠性如何呢? 恳请高人指点,谢谢!
发射机
接收器
可靠性
如何

网友B:
回复:我要装修,请教遥控问题!
多走一路12v的线吧 或者用现成的智能家居系统/智能灯光系统

网友C:
回复:我要装修,请教遥控问题!
发射器应该是发射才供电,接收器220供电

网友D:
回复:我要装修,请教遥控问题!
灯具市场有现成的。遥控器使用电池,耗电量很小,接收器使用220v电,自己做太麻烦,有精力干点别的好不好。

网友:
回复:我要装修,请教遥控问题!
接收部分一直在待机状态,也要耗电的哦~~~~~ 其实发射部分倒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接收那部分一直在通电,时间久了可能会成为安全隐患~~~~~~ 使用统一供电可能会好一点,方便日后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