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编写中断使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
按照书上写的 可是编译不通过,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在括号内加上void

网友:

用你的方法没用啊 刚试了下

网友:

那可能是上面有什么问题影响到此。

网友: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Uart_Int(); int i,j; sbit P10=0x90; sbit P11=0x91;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7}; main() { EX0=1; EA=1; i=j=0; while(1) { P10=0; P2=Table; P10=1; P11=0; P2=Table[j]; P11=1;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i++; if(i>9){i=0;j++;} if(j>9){i=j=0;} } } Uart_Init() { SCON=0x52; TMOD=0x20; TCON=0x69; TH1=0xf3; }

网友:

用数码管来显示 中断口输入信号次数的累加

网友:

中断程序应放在最外层,不能放在main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