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人体用什么器件?

楼主:
大家好! 我公司接到订单,要求做批用于感应人体的报警器.用在室内6-9米远.被动式感应(感应人体发出的热量,只要检测到人体就行) 在网上查了些资料,介绍用D203B感应加个BS0001就可以感应到人体了.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稳定.会不会误报警的?怎样做才可以提高它的稳定性?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谢谢.

网友:

红外线可以吗

网友:

热释红外线电人体感应开关

网友:

此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我楼下的楼道灯就是被动红外的,很可靠。固有缺点是热源不动的时候检测不到信号。

网友:

热释电传感器加个非聂耳透镜就可以 现在市场上好象有这个东东,大概就是30块钱左右吧,是产品价格!

网友:
D203B感应加个BS0001 就是普通的红外感应, 误触发几率比较高, 普通红外感应器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湿气,热气,影响较大(环境温度超过34度时,误触发几率非常高) 。 我也正在寻求能够感应静止人体的方法,找到了别忘了相互通知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