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ga程序加载失败,done引脚不能变高

楼主:
我的FPGA用的是xc3s250e,采用的是主从模式,可是加载总是失败,done引脚不能变高。用示波器看,显示INIT_B在加载过程中变高后一直就没有低过,请问各位大虾会是什么原因? 以下是我的连接: prog_b通过5.1k接2.5v M0,M1,M2接2.5v done 通过5.1k电阻接2.5v init_b通过5.1k电阻接2.5v

网友:

上拉电阻是否太大,不满足翻转电流要求。

网友:
建议细读厂家手册

DONE脚应上拉330欧至2.5V。 M0-2要上拉到Vcco,如HSWAP接低的话M0-2的上拉可省掉。 INIT_B要上拉的话也应接到Vc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