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一段时间无任何按键动作,则自动关闭单片机的供电.

楼主:
按一个键,开机. 同时呢,这个键在开机后还充当一个确认键的功能. 若一段时间无任何按键动作,则自动关闭单片机的供电. 在软件和硬件上怎么做呢? 希望大家能帮忙指点一个方向.先谢了!

网友:

用单片机的一个口连上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单片机电源。 在软件上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

两个三极管加几个电阻+2IO 一个键开,关机还可以兼职其它功能

网友:

按一个键开机不好解决,按一个键唤醒休眠还可以!

网友:

一般的轻触开关可能就不能用了吧? 因只有一路的. 我想用两路的开关,一路控制开关机, 另一路用来担当开机后的确认键的功能. 我想把一路控制开关机的开关触点并接在三极管的E,C极之间. 但是在开机后,它当确认键时,那不是要频繁地短接三极管的E,C极了? 不知此方案可不可行呢? 用一般的轻触开关真的不行了么?

网友:

只是一个简单的单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