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电压还是电流反馈?

楼主:
在判断放大电路的反馈组态时,很难判断是电压还是电流反馈,虽然有什么负载短路法,或根据放大的输出与反馈的输入是否在同一个点来判断,但是,有时还是回判断错误,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判断方法吗?

网友:

看看模拟电子的书吧 一般都是按照哪些方式进行判断

网友:

可以通过判断反馈端与输出端是串联还是并联开判断.串联就是电流,并联就是电压.其实归根到底又是和输出短路断路的判断法一样. 要注意,输出端的负载是所有的负载,也就是 RL' ,不是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