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定时器实现长时间定时

楼主(2007-11-16):
如何通过定时器实现长时间定时
如题,如何使用定时器实现长时间定时,还请大家帮助
定时器
如何

网友:
增加变量,在中断里面加1,要计多长都没问题。

楼主:
那是不是说不使用中断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呢

网友:
定时器设定一个基准值,然后不断递加想顶多久都可以

网友A:
降低定时器的时钟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