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变压器的封装形式是什么?

楼主(2007-11-16):
谁能告诉我变压器的封装形式是什么?
变压器
封装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反了8?
假如问谁能告知你想要的形状/尺寸/封装的变压器或许还好些。 变鸭器无疑是最难规格化的器件之一,要从迄今为止的产品中找出1000种封装恐怕不成问题。

网友B:
自己照着变压器 画一个 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