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航标灯怎么搞测量天气?

楼主:
大家帮个忙,我这个单片机的航海航标灯怎么搞测量天气? 请大家看看,这图有没有错,有的话请指正,还有帮忙搞图片的天气变化!以下是程序看看有没有错,请把可以天气变化的图片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也可以发去我的邮箱里面, 邮箱是:mokai_158@163.com谢了 程序: ORG 2000H MAIN:MOV SP,#30H GAT0:CLR P1.7 MOV TMOD,#09H ;T0定时,模式1,GATE=1 MOV TL0,#058H ;T0计算初值 MOV TH0,#9EH MOV R7,#28H ;软件计数初值 HERE1:JNB P3.2,HERE1 ;夜晚到了吗? P3.2=0(白天)转HER1即停在此语句等待,夜晚到了P3.2=1 往下执行。 SETB TR0 ;到了,启动T0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SETB EA ;CPU开中断 HERE2:JB P3.2,HERE2 ;白天到了吗?P3.2=1(黑夜)转HERE2,即停在此语句等待,白天到了P3.2=0 往下执行。 CLR TR0 ;到了,关T0 CLR ET0 ;禁止T0中断 CLR EA ;关中断 CLR P1.7 ;关信号灯 SJMP GAT0 中断服务程序 ORG 000BH SJMP T0INT ORG 0020H T0INT:MOV TL0,#058H ;重赋T0初值 MOV TH0,#9EH DJNZ R7,EXIT ;软件计数为零吗? MOV R7,#28H ;计数已到,重赋初值 CPL P1.7 ;输出取反,控制灯亮或灭 EXIT: RETI ;中断返回 END

jpg

jpg

网友:

嗯,这个图基本上没有什么错,只是LED可能会不够亮或者不亮(太暗了,看不到)。如果把那个GND变成VCC,然后再把LED反过接会好一些。这样就用P1.7为低电平时使LED亮。 请问楼主,天气变化的量太多了,比如有没有风,风多大,下不下雨,雨大否?有没有雾??还是太阳天,还有能见度,等等这些,不知道楼主想要哪方面的????

网友:

谢谢你的宝贵的意见,天气变化要有大雨和雾就行拉谢了

网友:

那就要检测接受那端灯的亮度的强度 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 接受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