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码管做的时钟: 似乎就是不能加上闹铃的!

楼主:
用数码管做的时钟: 似乎就是不能加上闹铃功能的! 理由是: 跟显示冲突了! 是这样么?有没有朋友做成的呢?

网友:

显示有冲突。。。 那只有一个CPU,还要做很多事呢。

网友:

可以分时显示呀。时间可以暂时不显示,让别人设置闹钟。

网友:

[][可以分时显示呀。时间可以暂时不显示,让别人设置闹钟。]] *-******************************************************* 我是说在时间正常显示的情况下, 加上闹钟的功能.

网友:

就设置闹铃时间的时候需要用下LED显示啊,这个时间暂时不显示时间有什么关系,等设置好了,又切换回时钟显示就行了。我就不信楼主的手机在设置闹钟时间的时候在显示时间?

网友:

同时兼顾显示和闹响!(用的是无源蜂鸣器).此处闹响指靠单片机产生的.而不是用有源蜂鸣器.可以吗? 设置闹铃时间的时候,那应该没问题的.这里说的不是设置闹铃.

网友: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