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指令系统分析,51单片机的寻址方式

楼主:
学习汇编程序设计,要先了解<SPAN
lang=EN-US>CPU的各种寻址法,才能有效的掌握各个命令的用途,寻址法是命令运算码找操作数的方法。在我们学习的<SPAN
lang=EN-US>8051单片机中,有6种寻址方法,下面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SPAN
lang=EN-US>
立即寻址<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在这种寻址方式中,指令多是双字节的,<SPAN
style='color:red'>一般第一个字节是操作码,第二个字节是操作数。该操作数直接参与操作,所以又称立即数,有“#”号表示。立即数就是存放在程序存储器中的常数,换句话说就是操作数(立即数)是包含在指令字节中的。<SPAN
lang=EN-US>
例如:<SPAN
lang=EN-US>
MOV A,#3AH
这条指令的指令代码为74H、3AH,是双字节指令,这条指令的功能是把立即数<SPAN
lang=EN-US>3AH送入累加器A中。
MOV DPTR,#8200H
在前面学单片机的专用寄存器时,我们已学过,DPTR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它由<SPAN
lang=EN-US>DPH及DPL两个8位的寄存器组成。这条指令的意思就是把立即数的高<SPAN
lang=EN-US>8位(即82H)送入DPH寄存器,把立即数的低<SPAN
lang=EN-US>8位(即00H)送入DPL寄存器。<SPAN
lang=EN-US>
这里也特别说明一下:在80C51单片机的指令系统中,仅有一条指令的操作数是<SPAN
lang=EN-US>16位的立即数,其功能是向地址指针DPTR传送<SPAN
lang=EN-US>16位的地址,即把立即数的高8位送入DPH,低<SPAN
lang=EN-US>8位送入DPL。
直接寻址<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直接寻址方式是指在指令中操作数直接以单元地址的形式给出,也就是在这种寻址方式中,操作数项给出的是参加运算的操作数的地址,而不是操作数<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宋体;
mso-font-kerning:0pt'>。
例如:MOV A,30H
这条指令中操作数就在30H单元中,也就是30H是操作数的地址,并非操作数。<SPAN
lang=EN-US>
在<SPAN
lang=EN-US>80C51单片机中,直接地址只能用来表示特殊功能寄存器、内部数据存储器以及位地址空间,<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宋体;
mso-font-kerning:0pt'>具体的说就是:
1、内部数据存储器<SPAN
lang=EN-US>RAM低128单元。在指令中是以直接单元地址形式给出。<SPAN
lang=EN-US>
我们知道低128单元的地址是00H-7FH。在指令中直接以单元地址形式给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SPAN
lang=EN-US>0-127共128位的任何一位,例如0位是以<SPAN
lang=EN-US>00H这个单元地址形式给出、1位就是以01H单元地址给出、<SPAN
lang=EN-US>127位就是以7FH形式给出。
2、位寻址区。20H-2FH地址单元。
3、特殊功能寄存器。专用寄存器除以单元地址形式给出外,还可以以寄存器符号形式给出。例如下面我们分析的一条指令
MOV IE,#85H 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知道,中断允许寄存器<SPAN
lang=EN-US>IE的地址是80H,那么也就是这条指令可以以<SPAN
lang=EN-US>MOV IE,#85H 的形式表述,也可以<SPAN
lang=EN-US>MOV 80H,#85H的形式表述。 <SPAN
lang=EN-US>
关于数据存储器<SPAN
lang=EN-US>RAM的内部情况,请查看我们课程的第十二课。
直接寻址是唯一能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大家来分析下面几条指令:<SPAN
lang=EN-US>
MOV 65H,A ;将<SPAN
lang=EN-US>A的内容送入内部RAM的65H单元地址中<SPAN
lang=EN-US>
MOV A,direct ;将直接地址单元的内容送入<SPAN
lang=EN-US>A中
MOV direct,direct;将直接地址单元的内容送直接地址单元
MOV IE,#85H ;将立即数85H送入中断允许寄存器<SPAN
lang=EN-US>IE
前面我们已学过,<SPAN
style='color:red'>数据前面加了“#”的,表示后面的数是立即数(如<SPAN
lang=EN-US>#85H,就表示85H就是一个立即数),<SPAN
style='color:red'>数据前面没有加“#”号的,就表示后面的是一个地址地址(如,<SPAN
lang=EN-US>MOV 65H,A这条指令的65H就是一个单元地址)。<SPAN
lang=EN-US>
寄存器寻址<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寄存器寻址的寻址范围是:<SPAN
lang=EN-US>
1、4个工作寄存器组共有32个通用寄存器,但在指令中只能使用当前寄存器组(工作寄存器组的选择在前面专用寄存器的学习中,我们已知道,是由程序状态字<SPAN
lang=EN-US>PSW中的RS1和RS0来确定的),因此在使用前常需要通过对<SPAN
lang=EN-US>PSW中的RS1、RS0位的状态设置,来进行对当前工作寄存器组的选择。<SPAN
lang=EN-US>
2、部份专用寄存器。例如,累加器A、通用寄存器B、地址寄存器<SPAN
lang=EN-US>DPTR和进位位CY。
寄存器寻址方式是指操作数在寄存器中,因此指定了寄存器名称就能得到操作数。
例如:MOV A,R0
这条指令的意思是把寄存器R0的内容传送到累加器A中,操作数就在<SPAN
lang=EN-US>R0中。
INC R3
这条指令的意思是把寄存器R3中的内容加1
从前面的学习中我产应可以理解到,<SPAN
style='color:fuchsia'>其实寄存器寻址方式就是对由PSW程序状态字确定的工作寄存器组的<SPAN
lang=EN-US>R0-R7进行读/写操作。<SPAN
lang=EN-US>
寄存器间接寻址<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寄存间接寻址方式是指寄存器中存放的是操作数的地址,即操作数是通过寄存器间接得到的,因此称为寄存器间接寻址。<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宋体;
mso-font-kerning:0pt'>MCS-51单片机规定工作寄存器的<SPAN
lang=EN-US>R0、R1做为间接寻址寄存器。用于寻址内部或外部数据存储器的<SPAN
lang=EN-US>256个单元。为什么会是256个单元呢?我们知道,<SPAN
lang=EN-US>R0或者R1都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所以它的寻址空间就是<SPAN
lang=EN-US>2的八次方=256。
例:MOV R0,#30H ;将值<SPAN
lang=EN-US>30H加载到R0中
MOV A,@R0 ;把内部<SPAN
lang=EN-US>RAM地址30H内的值放到累加器A中<SPAN
lang=EN-US>
MOVX A,@R0 ;把外部<SPAN
lang=EN-US>RAM地址30H内的值放到累加器A中<SPAN
lang=EN-US>
大家想想,如果用<SPAN
lang=EN-US>DPTR做为间址寄存器,那么它的寻址范围是多少呢?DPTR是一个<SPAN
lang=EN-US>16位的寄存器,所以它的寻址范围就是2的十六次方<SPAN
lang=EN-US>=65536=64K。因用DPTR做为间址寄存器的寻址空间是<SPAN
lang=EN-US>64K,所以访问片外数据存储器时,我们通常就用DPTR做为间址寄存器。<SPAN
lang=EN-US>
例:MOV DPTR,#1234H
;将DPTR值设为1234H(<SPAN
lang=EN-US>16位)
MOVX A,@DPTR ;将外部<SPAN
lang=EN-US>RAM或I/O地址1234H内的值放到累加器<SPAN
lang=EN-US>A中
在执行<SPAN
lang=EN-US>PUSH(压栈)和POP(出栈)指令时,采用堆栈指针<SPAN
lang=EN-US>SP作寄存器间接寻址。
例:PUSH 30H ;把内部<SPAN
lang=EN-US>RAM地址30H内的值放到堆栈区中
堆栈区是由SP寄存器指定的,如果执行上面这条命令前,SP为<SPAN
lang=EN-US>60H,命令执行后会把内部RAM地址30H内的值放到<SPAN
lang=EN-US>RAM的61H内。
那么做为寄存器间接寻址用的寄存器主要有哪些呢?我们前面提到的有四个,<SPAN
lang=EN-US>R0、R1、DPTR、<SPAN
lang=EN-US>SP
寄存器间接寻址范围总结:<SPAN
lang=EN-US>
1、内部<SPAN
lang=EN-US>RAM低128单元。对内部RAM低<SPAN
lang=EN-US>128单元的间接寻址,应使用R0或R1作间址寄存器,其通用形式为<SPAN
lang=EN-US>@Ri(i=0或1)。<SPAN
lang=EN-US>
<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宋体;
color:fuchsia;mso-font-kerning:0pt'>2、外部RAM 64KB。对外部RAM64KB的间接寻址,应使用<SPAN
lang=EN-US>@DPTR作间址寻址寄存器,其形式为:@DPTR。<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例如MOVX A,@DPTR;其功能是把<SPAN
lang=EN-US>DPTR指定的外部RAM的单元的内容送入累加器<SPAN
lang=EN-US>A中。
外部RAM的低256单元是一个特殊的寻址区,除可以用<SPAN
lang=EN-US>DPTR作间址寄存器寻址外,还可以用R0或<SPAN
lang=EN-US>R1作间址寄存器寻址。
例如MOVX A,@R0;这条指令的意思是,把<SPAN
lang=EN-US>R0指定的外部RAM单元的内容送入累加器A。<SPAN
lang=EN-US>
堆栈操作指令(PUSH和POP)也应算作是寄存器间接寻址,即以堆栈指针<SPAN
lang=EN-US>SP作间址寄存器的间接寻址方式。
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不可以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寄存器间接寻址也须以寄存器符号的形式表示,为了区别寄存器寻址我寄存器间接寻址的区别,在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式中,寄存器的名称前面加前缀标志<SPAN
lang=EN-US>“@”。
基址寄存器加变址寄存器的变址寻址<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这种寻址方式以程序计数器<SPAN
lang=EN-US>PC或DPTR为基址寄存器,累加器A为变址寄存器,变址寻址时,把两者的内容相加,所得到的结果作为操作数的地址。这种方式常用于访问程序存储器<SPAN
lang=EN-US>ROM中的数据表格,即查表操作。
变址寻址只能读出程序内存入的值,而不能写入,也就是说变址寻址这种方式只能对程序存储器进行寻址,或者说它是专门针对程序存储器的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例:MOVC A,@A+DPTR
这条指令的功能是把DPTR和A的内容相加,再把所得到的程序存储器地址单元的内容送<SPAN
lang=EN-US>A
假若指令执行前A=54H,DPTR=3F21H,则这条指令变址寻址形成的操作数地址就是<SPAN
lang=EN-US>54H+3F21H=3F75H。如果3F75H单元中的内容是<SPAN
lang=EN-US>7FH,则执行这条指令后,累加器A中的内容就是<SPAN
lang=EN-US>7FH。
变址寻址的指令只有三条,分别如下:<SPAN
lang=EN-US>
JMP @A+DPTR
MOVC A,@A+DPTR
MOVC A,@A+PC
第一条指令<SPAN
lang=EN-US>JMP @A+DPTR
这是一条无条件转移指令,这条指令的意思就是DPTR加上累加器A的内容做为一个<SPAN
lang=EN-US>16位的地址,执行JMP这条指令是,程序就转移到<SPAN
lang=EN-US>A+DPTR指定的地址去执行。
第二、三条指令<SPAN
lang=EN-US>MOVC A,@A+DPTR和<SPAN
lang=EN-US>MOVC A,@A+PC指令<SPAN
lang=EN-US>
这两条指令的通常用于查表操作,功能完全一样,但使用起来却有一定的差别,现详细说明如下。<SPAN
lang=EN-US>
我们知道,PC是程序指针,是十六位的。DPTR是一个<SPAN
lang=EN-US>16位的数据指针寄存器,按理,它们的寻址范围都应是64K。我们在学习特殊功能寄存器时已知道,程序计数器<SPAN
lang=EN-US>PC是始终跟踪着程序的执行的。也就是说,PC的值是随程序的执行情况自动改变的,我们不可以随便的给<SPAN
lang=EN-US>PC赋值。而DPTR是一个数据指针,我们就可以给空上数据指针<SPAN
lang=EN-US>DPTR进行赋值。我们再看指令MOVC A,<SPAN
lang=EN-US>@A+PC这条指令的意思是将PC的值与累加器<SPAN
lang=EN-US>A的值相加作为一个地址,而PC是固定的,累加器<SPAN
lang=EN-US>A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SPAN
style='color:red'>它的寻址范围是256个地址单元<SPAN
style='color:fuchsia'>。讲到这里,大家应可明白,MOVC A,<SPAN
lang=EN-US>@A+PC这条指令的寻址范围其实就是只能在当前指令下256个地址单元。所在,这在我们实际应用中,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需要查询的数据表在<SPAN
lang=EN-US>256个地址单元之内,则可以用MOVC A,<SPAN
lang=EN-US>@A+PC这条指令进行查表操作,如果超过了256个单元,则不能用这条指令进行查表操作。刚才我们已说到,<SPAN
lang=EN-US>DPTR是一个数据指针,这个数据指针我们可以给它赋值操作的。通过赋值操作。我们可以使MOVC
A,@A+DPTR这条指令的寻址范围达到64K。这就是这两条指令在实际应用当中要注意的问题。<SPAN
lang=EN-US>
变址寻址方式是<SPAN
lang=EN-US>MCS-51单片机所独有的一种寻址方式。
位寻址<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宋体;
mso-font-kerning:0pt'>80C51单片机有位处理功能,可以对数据位进行操作,因此就有相应的位寻址方式。<SPAN
style='color:#F709F7'>所谓位寻址,就是对内部RAM或可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PAN
lang=EN-US>SFR内的某个位,直接加以置位为1或复位为<SPAN
lang=EN-US>0。
位寻址的范围,也就是哪些部份可以进行位寻址:<SPAN
lang=EN-US>
<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宋体;
mso-font-kerning:0pt'>1、我们在第十二课学习<SPAN
lang=EN-US>51单片机的存储器结构时,我们已知道在单片机的内部数据存储器<SPAN
lang=EN-US>RAM的低128单元中有一个区域叫位寻址区。它的单元地址是<SPAN
lang=EN-US>20H-2FH。共有16个单元,一个单元是<SPAN
lang=EN-US>8位,所以位寻址区共有128位。这128位都单独有一个位地址,其位地址的名字就是<SPAN
lang=EN-US>00H-7FH。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需要大家理解清楚了。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00H、<SPAN
lang=EN-US>01H。。。。7FH等等,所表示的都是一个字节(或者叫单元地址),而在这里,这些数据都变成了位地址。我们在指令中,或者在程序中如何来区分它是一个单元地址还是一个位地址呢?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位寻址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区分这些数据是位地址还是单元地址,我们都有相应的指令形式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指令系统学习中再加以论述。<SPAN
lang=EN-US>
MOV C,<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02CE\0325;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D5H<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2、位名称表示:<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
\02CE\0325;mso-hansi-font-family:\02CE\0325;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
0pt'>表示该位的名称,例如PSW的位<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02CE\0325;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5是<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02CE\0325;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F0,所以可以用<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02CE\0325;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F0表示<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02CE\0325;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 C,<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02CE\0325;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F0<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3、单元(字节)地址加位表示:<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02CE\0325;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D0H单元位<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02CE\0325;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5,表示为<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02CE\0325;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DOH.5<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 C,D0H.5
4、专用寄存器符号加位表示:<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
\02CE\0325;mso-hansi-font-family:\02CE\0325;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
0pt'>例如PSW.5<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 C,PSW.5
这四种方法实现的功能都是相同的,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而已。<SPAN
lang=EN-US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
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0pt'>
例题:<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1. 说明下列指令中源操作数采用的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 R5,R7 答案:寄存器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 A,55H 直接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 A,#55H 立即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JMP @A+DPTR 变址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 30H,C 位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 A,@R0 间接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X A,@R0 间接寻址方式<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改错题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请判断下列的MCS-51单片机指令的书写格式是否有错,若有,请说明错误原因。<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 R0,@R3 答案:
间址寄存器不能使用R2~R7。<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OVC A,@R0+DPTR
变址寻址方式中的间址寄存器不可使用R0,只可使用A。<SPAN
lang=EN-US>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ADD R0,R1 运算指令中目的操作数必须为累加器<SPAN
lang=EN-US>A,不可为R0。
<SPAN
style='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mso-font-kerning:0pt'> MUL AR0 乘法指令中的乘数应在<SPAN
lang=EN-US>B寄存器中,即乘法指令只可使用AB寄存器组合。<SPAN
lang=E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