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石英晶体振荡器电路

楼主:
本问题出自 康华光的《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P435 两种石英晶体振荡器原理电路如图:试说明它属于哪种类型的晶体振荡电路,为什么说这种电路结构有利于提高频率稳定度? 请大家帮帮忙啊,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试试!

这是典型的三点式结构。
分析方法就是利用交流等效电路来分析。
把发射极电阻开路;电源、地和接地的基极端接在一起;把晶体和微调用一短路线代替。再把图水平翻转。就成了典型的教科书图了。这里的原理性问题在晶体支路,短路它就是振荡条件(晶体工作在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