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脉冲变窄了--怎样才能正确接收?

楼主:
4800波特率,经过调制后发送,在接收端解调以后的脉冲变窄了,占空比(1的位置)只有30%左右,但频率还是对的,该有脉冲的地方还有脉冲,但收到的数据时不时的有误码,有误码的时候总是丢失一位1,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的提取数据?

网友:

如何调制解调的?

网友:

你的调制解调电路没调好,必须限从这个着手

网友:

fsk方式调制的,解调后脉冲就变窄了,占空比不是50%了

网友:

但频率还是对的,对应位置该有脉冲的还有脉冲 只是这个脉冲没有被接收端的串口接收到,可能接收串口采样数据比较后不一致丢弃了,有办法自己来提取而不用串口的接收引脚吗?

网友:

你可以使用定时器+一个io口进行模拟串口模式那样进行接受 可以根据脉宽进行调治定时器的值 这样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