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有源天线

楼主:
这里介绍一个有源天线,它可以作为中波,调频和短波的天线,在短波段,该有源天线接收性能相当于20-30英尺的无源天线。 这个天线可以附加在任何便携收音机中,在不同的频段中使用,L1需要进行选择才能适合需要,470uH的电感很适合在调幅波段使用,如果是短波段,你可以使用一个20uH的电感试试,当然,在调频波段,需要一个10圈左右的空心线圈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本身耗电很小,可以使用9V叠层电池也可以使用比较长时间,如果你是使用电源适配器,你需要在电源与地之间加入一个小电容作为旁路以消除噪音干扰,大约一个0.047uF的电容应该适合需要了。 输入天线可以使用羊角天线。 焊接的时候要注意了,如果是在调频波段使用,焊接时候尽可能的将元件引脚缩短。

网友:
其实不能叫有源天线的。RAIDO ANTENNA只是接收天线。后面的电路是谐振电路,选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1只有一个2.2K电阻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全频了。

网友:
L1只用一个2.2K电阻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全频了。

网友:
MPF102参数,介绍一下。学习了

网友:
注意管型的选择重要依据

这是个典型的前级放大器电路,但是作为前级要特别注意它对整个系统噪声特性的关键影响.是否在管子选型上注意这个参数.以下引自MPF102的Data Sheet:
MPF102的N-Channel RF Amplifier  This device is designed for electronic switch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low ON resistance analog switching.

网友:

MPF102好买么?多少米?: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