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调频无线话筒

楼主:
本机发射频率在88~108MHz中,设定有一个最强点,发射距离大于100m,耗电少,使用一节五号电池,也可用纽扣电池。全部元件可装在3cm×1cm的小电路板上。 图中BG及外围元件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由MIC产生的音频电压使BG1的结电容发生变化,在高频情况下,即使很小的电容变化也会引起很大的频偏。调频信号经BG2放大后送到天线发射。BG1、BG2可用3DG201、3DG6等,β>80。电路中电容采用小瓷片电容,电阻采用1/8W小型电阻,L1用∮0.6mm漆包线在圆珠笔心上绕7圈,在3圈处抽头,脱胎后加一电视中周螺旋磁心(也可用短波收音机本振磁心,但效果稍差),L2用∮0.35mm漆包线在圆珠笔心上绕6圈脱胎而成。天线可用80mm长的软导线,为了方便,也可用多股芯线的短线。若按图中器件装配好印制板,一般不必调整。开启FM收音机,调整FM波段及L1磁心至某一点噪声消失即可。

网友:

这种对初学者自己玩一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