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自制多用途遥控器

楼主:
此多用途遥控器,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用于家中的各种家用电器如电风扇、多用照明灯、遥控窗帘等。电原理图如图1。 本遥控器采用新力电子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微型化无线遥控四位专用组件,它包括一个四位扣式发射机,其电源采用A23型12V电池,体积小巧。接收机电路为KL668型,供电电源为9V直流,控制继电器的电压可由继电器决定,本图用的继电器为12V。该接收电路抗干扰能力强,控制距离可达20~40米。 元件选择 在该电路中加入LED1~4作功能显示,以确定控制状态,继电器采用有两组接点12V/0.2A的,如果负载较大时,应选择接点电流较大,电压24V以上的继电器。Q1~Q5可选择3DG120,D1~D4为1N4001,D5~D8为1N4003,其他元件按图标就可以了。印刷电路板图如图2。 该电路制作容易,只要改变继电器接点的控制对象,就可以做成不同用途的遥控器,只要元件选择正确、焊接无误很容易成功。如果所控制的对象只作触发式的启动用途,则只要将图中“E”点断开,即成为四路非锁定的轻触控制开关。如果所控制的对象既有锁定开关又有非锁定开关,则只要将需要设定的非锁定的一路或二路所对应的短接插件(T1-T4等),分别设定为锁定时“E”短接、1-2短接、断开1-3;非锁定时“E”断开、1-2断开、短接1-3即可。 ? 实验点评: 用无线电专用模块制作的遥控器,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装调简单等优点,非常适合初学者制作。KL668的A、B、C、D及I0端均为解码信号输出端。其中I0端为解码有效非锁存输出。余下为四位BCD数据锁存输出,与通用四位发射机上的A、B、C、D四位操纵键相对应。当操纵发射机某一按键,对应某路继电器吸合并保持。同时按下四位操纵键,四只继电器均吸合并保持。所以无论该电路工作于锁存还是非锁存方式,都会出现有两挡被同时按下的可能,若需要实行互锁,建议将BC译码输出,即高为11,中为10,低为01。 ?四川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