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继电器应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继电器应用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是用IN41418好呢还是IN4007/M7好呢?

网友:

1n4007吧

网友:
不能那么鸡械地地说续流二极管肯定就是哪个型号好

至少先得看电流容量:起码要允许流过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吧? 再看反向耐压:通常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电压是反向加在二极管上的,不能被击穿了啊。 二极管的响应速度:当然是越快越好,否则开关频率高时它根本就续不了流。 正向压降:越小,自身的功耗就越小。 封装:有器件的个大个小,安装空间,焊接工艺等的平衡;俺是喜欢用贴片的,也有人喜欢引脚型的。 价格:不用说了,找便宜的买。 入手性:不易买的东西,再好也不能采用。 等等等等,综合考虑,——这就是设计,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我是用4007,好找啊~~~~~

网友:

我只是感觉IN4007反应速度好像不是很快啊

网友:

忘了说了,我的板子继电器DC电压是36V

网友:

速度不够用IN4004

网友:
咕唧,速度不成问题

1N4007能耐1000V反压,整流电流为1A,普通继电器用估计怎么滴也够了。这两项是最基本的选型前提,应从工作条件而不是型号来选器件。 如果是设计,倒是可再想想4007的耐压、封装是否太浪费了呢?比如SOT23封装的MMBD4448能不能用?如果是手工焊接的话,那种3条腿的器件叫再马虎的人也不会焊反掉,等等等等。 :D

网友:

明白,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

网友:
仙猫所言极是

仙猫的意见说的中肯,提到了从应用出发,从参数需求出发来选择元器件的基本方法。如楼主第二次所说“我的板子继电器DC电压是36V”,仍然没有抓住选型的关键。在继电器突然掉电产生的感应电压,会击穿驱动三极管(或者影响其它类型的电路,甚至是击穿放电), 续流二极管为这个电流(磁能量)提供泻放通路,也把其电压钳制在正向结压上。因此继电器参数只有电压是不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继电器只有常开没有常闭,那么只要去掉常闭的那一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