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上升沿采样不稳定问题

楼主:
用verilog写的很简单的一段代码,大概是: reg[1:0] q;//q是调用IP核fifo产生的数据,默认是reg型输出吧 assign data_out={{4{q[0]}},{4{q[1]}}};//data_out是输出 数据是上升沿进、上升沿采的,前仿和后仿都没问题,但是下到FPGA里后,有几个采样点数据是错的,而且基本上是相差4,不知道为什么。估计是采样时采到不稳定的点了,可能是data_out[2]里的延时比其它位的长造成的。总之只能瞎猜,不知原因,现在十分着急,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将延时去掉以后再看看

网友:

都down到FPGA里跑了,怎么去掉延时呢? 麻烦楼上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
太多的不知道

采的是什么信号? 信号是怎么进的? 时钟是哪来的?(板上还是板外的?) 你怎么知道是采错了? 相差4是什么意思? ………………? ……………? …………? ………? ……? …? ?

网友:

整个模块的输入时钟是由板上的晶振产生的,采样时钟用的是最后一级模块的输出时钟(即输入时钟经过一定走线延时产生的),采的信号就是输出data_out,这些信号都映射到了板子的相应管脚上,然后把这些信号接到逻辑分析仪上观察,发现输出信号和理论值对不上,原来是255的部分错成251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望达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达人所以多问两句...

引用 网友A:
... 采样时钟用的是最后一级模块的输出时钟(即输入时钟经过一定走线延时产生的),采的信号就是输出data_out, ....
仔细烟酒过“最后一级模块的输出时钟”和“输出data_out”的关系吗?俺搅得这里有点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