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电阻提高耐压是一个误区!

楼主:
串电阻一般是不能提高耐压!!!! 每种电阻都有自己的耐压等级,有耐压要求时,最好选插角的,耐压会相对高一点的,如果不怕贵,可以选取玻璃釉的,耐压性能更好。 为什么什么串电组不能提高耐压了,我用插角的举例: 一般的插角电组都是外面都是螺旋状的刻痕,螺旋之间是有间距的。两全螺旋线之间的压,一般都是这个电阻的耐压值。 但在上电的瞬间,电阻不是纯电组的,他实质有一定的感性存在的,这样就导致上电瞬间的冲击电压很可能就是两个螺旋线之间的耐压(瞬间的概念是时间极其短,可用电感的电流不能突的角度加深理解。)这种高压极其容易导致电阻损坏,如果耐压不够的话。 这种因为耐压不够的情况产生的电阻失效,一般多易发生在上电冲击时损坏。 关于电阻失效分析的一个文档,是我自己设计电源上的一个1M电阻经常损坏,最终通过失效分析找到了原因,是耐压选低了,当时选的是0.25W/1M的。。 因为是公司保密文件,不方便上串,我把其中的一张图贴出来,这是剥去电阻外漆后的电阻照片,其中放电的位置很清晰。

网友:

这是台湾美科公司的电阻的一些耐压表, 节选失效分析文档。

网友:
狠有道理,长知识了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电阻上的螺旋状的刻痕从用电阻的那天就已经知道 而且也知道计算每个螺纹间的耐压值,但不知道串连电阻不能提高 总体的耐压值是什么理论? 一直以来,都用多个等值的电阻串连来提高耐压值,并且行之有效。 且看搂主如何解释?

网友:

可以从电组不是纯电阻,是带感性的角度理解,如果是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压必定在施加于其中圈圈之间。。。 这样即使串了10个电阻,在上电的瞬间,后面的9个电阻还没有承受到耐压,耐压可能是第一个电阻在承担。。。 同样,在细划下去,一个电阻上的耐压可能会降在其中某两个螺旋线之间,这就可能临近的螺旋线之间放电,导致开路失效。。

网友:

如果是稳态分析,串电阻是肯定有效:)

网友:

AWAY大虾,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多指教。 稳态时,在电阻的两端加直流电压,电阻的电感特性已不再表现出来,所以稳态一定是成立的。

网友:

得看电阻的一致性

网友:

用片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