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集成三端稳压器

楼主:
集成三端稳压器 集成三端稳压器是一种串联调整式稳压器,内部设有过热、过流和过压保护电路。它只有三个外引出端(输入端、输出端和公共地端),将整流滤波后的不稳定的直流电压接到集成三端稳压器输入端,经三端稳压器后在输出端得到某一值的稳定的直流电压。 一、集成三端稳压器的分类 集成三端稳压器因其输出电压的形式、电流的不同有不同的分类。 1、根据输出电压能否调整分类 集成三端稳压器的输出电压有固定和可调输出之分。固定输出电压是由制造厂预先调整好的,输出为固定值。例如,7805型集成三端稳压器,输出为固定+5V。 可调输出电压式稳压器输出电压可通过少数外接元件在较大范围内调整, 当调节外接元件值时, 可获得所需的输出电压。例如:CW317型集成三端稳压器, 输出电压可以在12~37V 范围内连续可调。 2、固定输出电压式根据输出电压的正、负分系列 输出正电压系列(78××)的集成稳压器其电压共分为5~24V七个挡。例:7805、7806、7809等,其中字头78表示输出电压为正值,后面数字表示输出电压的稳压值。输出电流为15A(带散热器)。 输出负电压系列(79××)的集成稳压器其电压共分为-5~-24V七个挡。例:7905、7906、7912等,其中字头79表示输出电压为负值,后面数字表示输出电压的稳压值。输出电流为15A(带散热器)。 3、根据输出电流分挡 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电流有大、中、小之分,并分别有不同符号表示。 输出为小电流,代号"L"。例如,78L××,最大输出电流为0.1A。 输出为中电流,代号"M"。例如,78M××,最大输出电流为05A。 输出为大电流,代号"S"。例如,78S××,最大输出电流为2A。 注意:各厂家分挡符号不一,选购时要注意产品说明书。 二、固定三端稳压器的外形图及主要参数 固定三端稳压器的封装形式:有金属外壳封装F-2)和塑料封装(S-7),常见的塑料封装(S-7)外形图参见图1所示。 图1 固定三端稳压器的外形图 表1中列出几种固定三端稳压器的参数。 表1 几种固定三端稳压器的参数 (Ci=0.33μF,C。=0.1μF, Ta=25℃ ) 三、固定三端稳压器应用电路   固定三端稳压器常见应用电路如图2所示。 图2 固定三端稳压器应用电路 为了保证稳压性能,使用三端稳压器时,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相差至少2V以上,但也不能太大,太大则会增大器件本身的功耗以至于损坏器件。在输入与公共端之间、输出端与公共端之间分别接了0.1μF左右的电容,可以防止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