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马达的原理有资料

楼主:
请教各位,指教下直流无刷马达的原理。。。资料

网友:

无刷马达是这样子的,它呢是通过开关电路来转换定子线圈电流方向(有刷是通过换向片来完成转换转子线圈的电流方向的)。无刷电机是磁极在转,线圈是做定子的。 无刷马达的里面有一个霍尔元件,(我这里只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再具体的请看霍尔元件的资料): 霍尔元件是一个磁场传感器,它有两个电源脚(VCC,GND或VSS),有一或两个输出脚的一个片状元件。当穿过它的磁场发生变化时,它的输出也会发生相就的变化。比如:当N极在它上面时,它输出高电平,当S极在它上面时它就输出低电平等。 利用霍尔元件的这一特性,把它放在电机定子上的某个位置上,当转子上的磁极经过它附近时,磁场就发生转变,从而使它输出的电平发生转变。霍尔元件输出电平的转变,驱动了电机定子上线圈电流方向的改变,从而达到了换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