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四位无线发射接收组件

楼主:
四位无线发射接收组件以外围电路简单、遥控距离远等优点,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种电路中。但目前市场上所有的四位遥控组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接收电路只要首次译码成功,总有一路输出高电平,无法遥控清零。这就使组件的使用受到限制,如:用来做四路遥控开关,让它控制四只继电器的吸合、释放,如果想同时关闭三路还可以,但是需要四路同时关闭就不行了,只有手动将接收电路的电源断开,这样四路开关就只能用到三路了。   解决办法是将原来的发射电路做一小改进,就具有了遥控清零功能。  改进后的电路如下图,S1-S4还是原来的 A、B、C、D 四位按键,分别接编码IC的四位数据端,当按下其中任一开关,编码IC得电的同时与按键相连的数据端也加上了高电平,向外发送信号。当接收电路收到信号并经译码IC译码后,在其四位数据端上也输出对应于操作按键的高电平信号。需要输出全部为低电平时,按下 S5 ,这时编码IC 得电工作,但四位数据端都没被加上高电平(为低电平),所以接收电路译码后其数据端均变为低电平,而只是在 I/O 端输出一跳变的高电平,从而达到了遥控清零的目的。  张文1998

网友:

帮顶上去

网友:

谢谢,正需要此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