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dsp仿真题目

楼主(2007-11-23):
请教一个关于dsp仿真题目
请教一个关于dsp仿真题目 Copyright (c) 1996-1999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
can't open file vectors.obj for inpu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仿真
Copyright

楼主:
请大虾赐教

网友A:
把问题描述详细点~~~~~~~

网友A:
很有可能是vectors.obj没在同一个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