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HSM-20G湿度传感器的中文资料?

楼主:
请问谁有HSM-20G湿度传感器的中文资料?急急~~~~

网友:

HSM-20G温湿度模块 ■ 特点 ?? 采用电阻式传感元件 ?? 成本低、互换性好 ?? 湿滞小、耐高湿 ?? 抗污染、微型化 ?? 温湿度一体 ?? 线性电压信号输出 ■ 电气参数 : 工作电压范围: 直流电压5.0±0.2 V 输出电压范围(对应0-100%RH) : 直流电压0.5—3.19 V 测试精度: ±5% RH 工作电流 (最大值) : 1mA 储存环境湿度范围: 0 至 99% RH 工作环境湿度范围: 20至95% (瞬间可达100% RH) 储存环境: -20℃至80℃ 温度范围: 工作环境: 0℃至50℃ 湿滞范围: (RH @ 25℃) 最大值 2%RH 长期工作稳定性 (年漂移率): ±1.5% 响应时间 (到达63%比值): 1 分钟 尺 寸 (长×宽×高) 34mm×22mm×9mm 详细资料下载:http://www.szgeh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