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与系统的一个问题

楼主:
当播放器的速度变快时,播放出来的声音就变高了; 这是因为电信号的频谱变宽   但是为什么声音的频谱就变宽了呢?  请高人指教!

网友:
多普勒效应

的变种。;P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没想明白   和多普勒效应有关么?

网友:
7实,俺没弄清你的问题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没想明白   和多普勒效应有关么?
可能答非所问……是说快速播放时音调会变高吗? 比如100赫兹的音频播放1秒钟,出100个周期。而这100个周期要缩短在半秒钟里播放的话,就成了200赫兹饮品。 虽不是多普勒效应描述的,但本质没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