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与系统的一个问题

楼主:
当录音机播放速度加快时,播放出来的声音回变高 这是因为电信号的频率谱变宽 但为什么声音的频率谱就会变宽呢? 请高人指教

网友:
感觉这个问题有点深我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录音机播放速度加快时,播放出来的声音回变高 这是因为电信号的频率谱变宽 但为什么声音的频率谱就会变宽呢? 请高人指教

概念错误,不是信号频谱变宽而是上移,磁带录音机的记录原理是磁场的变化,信号对应的磁场在磁带上占用特定长度的磁材料,播放速度高于记录速度时,磁场的相对长度变短,信号变化的速度提高,于是对应的就是频率的上升。

网友:
时域的压缩就意味着频域的展宽,学习了傅立叶变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拿两个特征函数就说明了
脉冲激(理想的 时域极窄)励函数 的频谱占了所有的频带
而一般的余弦函数的频谱 就两根对称的谱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