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否这样供电?

楼主:
单片机系统能否从外部直流200v的导线上直接取电? 我想:1.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将200v变为3v给单片机供电 2.想利用电容来做,把电容当作电源来用,不知道可不可以? 有没有好的办法将200v电压 变为3v?请高手致电啊〉?

网友:

有专用的AC-DC模块

网友:

最好用开关电源。参考一下手机充电适配器

网友:

不想用变压器,因为不想单片机模块太大。 能否利用200直流 给电容充电,然后电容放电给单片机供电?我知道这个时间很短暂,也有许多问题,但是该方法有没有人用过啊? 另外,单片机供电能否从485转232,得线上取电?谢谢

网友:

总线上电力很小,不提倡 电容充电,没多少容量,恐怕启动都没结束就没了。 AC 220V,用电容降压,不安全,也不提倡,个人还很反对。

网友:

是直流200v

网友:

200V你的单片机能用?要变成5v还不是要开关电源。

网友:

DC-DC

网友:

可以用电阻直接降压稳压管稳压 2-3W的金属氧化皮膜电阻即可,看你单片机耗电如何了。

网友:

使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你可以计算一下 3v和200v的配比 然后计算出电阻的阻值

网友:

阻容降压就可以~~ 会比变压器小不少. 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