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功率放大器自激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用LM12CLK芯片设计了一功率放大器,发现去掉陶瓷电容C23(180pf)肯定自激(空载),加上C23(180pf)偶尔会出现自激(空载),实在搞不懂,急盼高手指点一下该电路稳定性设计究竟有什么问题!

网友:

去掉R3、C22,并将R3移到与C23并联

网友:

不要用这么大环的反馈,宁愿一级一反馈,你这样不好控制

网友:

肯定没法稳定,而且不同音量下频响特性也不一致

网友:

这样的大环反馈是比较难设计的.

网友:

大环的关键是控制回路延时 所以 C20 不应该要 两级运放的速度都应该足够快 大环要避免直接带非纯电阻负载,最好加跟随器缓冲 复合放大器的目的就是兼顾直流和交流特性,所以最好是:小功率复合放大器+大功率缓冲跟随器

网友:

我谈谈理论。 负反馈的满足条件是输入相位和反馈相位相差180。 小环负反馈达到这一条件不难,但大环负反馈由于要考虑到器件的延迟和反馈网络的容感抗就很难达到这一条件了。 LS只所以加入大环负反馈是想优化系统的带宽和输入输出电阻,但对于功放芯片个人以为加入大环完全没有必要。 赤铸提到的小功率复合放大器+大功率缓冲跟随器是现在复合放大器流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

C22和R3,有没有必要移到L1之后引接反馈?

网友:

通道不延迟,不引入正反馈 便不会自激,当然,通道不延迟是假的,我们最求的是越小越好、

网友:

我不明白楼主这个电路图跟你的目的有什么关系。 楼主要的是功率放大器。而电路图就是一个自激电路(满足了AF的相位为180),不能组成负反馈,也就不能组成功率放大。 C23的存在肯定可以缓冲自激现象。去掉了自激就很明显了。 可以按照away说的“去掉R3、C22,并将R3移到与C23并联” 这样就可以把电压放大4倍。 或者把AD5899的输入端+-调换。但是这会变成一个过零比较器。 我是新手,不明白楼上各位说的“放大器的速度和延时”,是什么回事呢? 大侠们说说啊,谢谢

网友:
看不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