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与技巧

楼主:
1. 常规使用与保养 首先打开电源,然后选择所测对象是电压、电流、电阻或其他量。接下来便是量程,不能确定参数时可置于最大量程,再逐步减小量程。测量前还应检查表笔是否处于正确孔位。拨动量程开关时用力要适度,避免可能造成开关金属片的损坏。使用完毕,功能量程开关最好置于高压挡。 2. 测试中的几点说明 (1)对于高阻挡,电阻的测试结果与指针表测试结果有差别是正常的。这主要是因测试条件略有不同。 (2)测试相关极性的物理量时,其极性显示与表笔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当不显示极性时,红表笔触点为电位高端或电流流入端,极性显示“-”时,红表笔触点则为电位低端或电流流出端。 (3)电阻挡及二极管挡与指针表有别。指针表测量电阻时,红、黑表笔与测试源极性相反,即黑表笔为测试源正端,红表笔为负端。而数字表却与测试源极性一致,即红表笔为测试源正端,黑表笔为负端,这与电压、电流挡表示一致。这样不会混淆,较指针表优越。 (4)对于不知极性或不知引脚排列顺序的三极管,可通过三极管hfe挡多次换脚检测来辨别确定其三极管的各电极。 (5)校准。万用表应定期校准,校准时应选用同类或精度更高的数字仪表,按先校直流挡,然后校交流挡,最后校电容挡的顺序进行。 3. 扩展使用及电源替代 扩展主要是对其测量功能的扩展,这有一定难度,读者只要参考《电子报》上刊登过的资料做一些转换电路,便可测量高压、大电流、微电流、频率、温度等,还可以做测试信号源使用。 数字万用表常使用一只9V叠层电池,一般使用几个月就要更换。建议购买9V充电电池替代。这种镍镉可充电池型号为GP-15F8K。跟普通9V叠层电池完全一样。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