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简易PCB的手工制作

楼主:
各位朋友在自己的维修或DIY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需要制作一个应用电路的情况。这时我们首先就必须解决印刷电路板的问题。找个地方去买吧,你得寻找到相应的供货信息,再说联系购买也还有个过程你要能等得起。问题是你所需要的板子是否刚好就有得卖的!这往往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己动手制作。在电路图确定下来后,如果有条件在微机上应用专业软件来解决印刷电路板的排版布线设计那当然很好,否则就得靠自己动手来设计了。如果电路不是太复杂,有这机会动脑动手自己来解决印刷电路板的排版设计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要在排版时安排元器件的位置,通过铜箔条的排布设置完成全电路的连接。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避开元器件间及铜箔线条间的不良影响,要做到铜箔连线尽可能短捷,有大电流的铜箔线条要安排得宽一些。要做到信号流及电流的传递合理而且无不良干扰。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应该对于接地铜箔的设计给予更多的重视。尽可能做到星形接地,一点接地,合理利用接地铜箔走线来隔离输入输出端,并充分利用大面积接地铜箔面对低电平信号线的屏蔽作用,这些精心的安排都将会对你的这块电路板以后的好声带来良性的正面影响。靠人工来完成印刷电路板的排版设计是件很伤神的事。然而通过这种实践我们会进入这电路,从工艺的角度来实现电路的最合理的连接,以保证电路的性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经常做一做这门功课会使我们自身的DIY内功得以修练而升华。只要你这么做过,你必然会从中悟出一些DIY摩机真谛!别把这看成是件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事,你真心付出了,就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 设计好印刷电路板后,按需要的尺寸裁下敷铜板,用平锉把其四边修整齐。要用角尺确认其为标准的矩形,否则会很难看的!然后用布头蘸去污粉,反复地用力擦拭抛光铜箔面,直至去掉其表面氧化层,露出红色的铜箔面。抛光完成后清洗干燥。在铜箔面上放一张同等大小的复写纸,然后再把上面设计好的印刷板图放在面上,用圆珠笔把该图复写在铜箔面上。 印刷板腐蚀好了后在水龙头下冲洗抹干,然后用点卫生纸沾汽油立马就可除掉铜箔线条上的沥青,再用布头蘸去污粉稍稍对铜箔线条作一下抛光处理,然后清洗干燥。一块漂亮的印刷板就完工了!我们还可以把做好的印刷板用数码相机拍照再用白纸打印出来,在相应的孔位处画上应接入的元件的符号,就成了你这块电路板的印板图和布件图,供以后维修用及存档都很方便。作为音响烧友和diyer,理应养成随时积累可用资料的好习惯,终身都会受益匪浅。 我们可以事先把一小块精心挑选的优质松香敲碎装小瓶,加少许无水酒精溶解(也是要调配到合适的浓度),里面放几团花生米粒大小的药棉球备用。印刷板完工清洗干燥后立即用镊子夹取小瓶中的松香酒精液均匀涂布在印刷板的铜箔面上,要满涂,然后晾干,也可以晒太阳催干。几小时后可以用电吹风吹一下催其干透。这样处理过后的印刷板的铜箔面被松香层隔绝了空气不会氧化,其可焊接性能是很好的,钻孔后就可以上元件焊接使用了。 下面再把我一直采用的腐蚀方法也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制印刷板时腐蚀液是用温水+盐酸(浓度约36~38%)+双氧水(浓度约30%),按4:2:1的比例配制。这个配方是八十年代【电子报】上介绍的,我也一直用了多年了。我觉得相对于采用三氯化铁此方法优点多多,药水全透明,便于对腐蚀过程观察操作。而且腐蚀速度相当的快!对容器稍加摇晃,看着看着药水就一点点变绿,只需三五分钟就腐蚀完毕。若还嫌慢,只需再加少许双氧水,反应立马加速,就跟变魔术似的一下就完了。而且盐酸,双氧水在化工原料商店都很容易买到,售价也不贵,易于保管。不像那三氯化铁粉剂极易受潮,很难保管。唯一须注意的是盐酸、双氧水都极具腐蚀性,使用时要谨慎操作,注意安全,万一沾手,要立即用水冲洗。可保无虞。双氧水应以一黑色的塑料袋套上,置于凉暗处保存,以免其受光照分解失效。我上面说的配制这腐蚀液用了温水,水温切不可过高。须知在腐蚀反应会有放热。若一开始即水温过高,反应开始后腐蚀液会急剧升温像要沸腾,反应更加剧烈形同失控,若发生这种情况可立即加入少许事先准备好的冷水(注意不要加得太多,否则腐蚀液被稀释得浓度过低反应又会变得极缓慢,这就矫枉过正,走入另一个极端了!)温度降下来后反应速度也会立马降下来。其实关键是考虑到腐蚀液温度太高,恐怕会使沥青融化脱落,那就会使沥青下面的铜箔失去保护而迅速被腐蚀掉,等反应结束后我们会得到一块光光的环氧树脂板材。这之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付之东流,真到那时就悔之晚矣!.下一道工序就是涂复铜箔线条了,很多朋友都习惯于用油漆来涂复铜箔上的焊盘和线条,而我却喜欢用沥青液来画。我觉得油漆画出来的线条干了以后还是偏脆。若是线条较细,在对线条边缘进行修饰时往往造成线条从铜箔面分离,如果当时没有发现,那么在进行腐蚀时,这油漆分离处的铜箔线条就会遭腐蚀液侵蚀致损坏。再就是油漆干燥慢,腐蚀完成后脱漆难,而沥青液却优点多多:浓度随心所欲可调,流动性好绘图及后期修饰都很容易,干燥快韧性好,附着力强绝对不会与铜箔面分离而腐蚀完成后又极易除去,实在是涂复铜箔的最佳材料。在此我向大家极力推荐,相信用了都说好。首先我们来制备沥青液。找一小块沥青(大约核桃大),敲碎了加30-50ml汽油泡化了,就可用来绘制印刷板了。嫌太浓了再兑点点汽油,嫌清了加少许沥青。就这一小瓶足够你用个年吧的!绘图工具就用制图用的鸭嘴笔,可以很方便地调整绘出线条的粗细。还可以用2-5 mm不同粗细的麻花钻头的尾端来点出圆形的焊盘,十分方便。画完后用电吹风,三五分钟就吹干了。等板子冷了就可以用一把小的一字口的钟表起子和一个中学生用的有机玻璃的三角尺(透明的用起来方便!),对所画线条的毛边进行修改,可以改得十分美观!,欠缺之处还可以用鸭嘴笔补绘。一块漂亮的印刷板就绘制好了!此方法我已用了近三十年,还没发现有比这更好,更方便的手工绘制印刷板的方法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也用过,现在盐酸很难买,据说可以制毒,所以被公安局控制了。没办法,现在只好用三氯化铁了。

另外,我过去画板子用虫胶漆,把漆片用酒精溶了以后再加点龙胆紫就好了,以后可以用酒精洗干净。

现在我用计算机把版图打在不干胶衬纸上,用熨斗烫在铜板上,感觉很好。

网友:
原来pcb以前是这样做的!学习了,有机会自己也要试试用手画的!

网友:
分段落就好看多了  这样看狠累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