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热转印制板法介绍

楼主:
PCB热转印制板法介绍 (提示:如果图片显示不完整,请保存下来再看就行了。) 硬 件: 1:一台用于产生高精度塑料碳粉阻焊层的打印输出设备,比如一台激光打印机或者一台复印机(复印机的话需要有复印原稿,原稿可以用喷墨打印机打印出来)。 2:一个能用的电熨斗。 3:一张不干胶贴纸的光滑底衬纸。 3:一定量的三氯化铁腐蚀液,根据板的大小而定。 补充,有个量程在0~200度的数字温度计的话更好,高档数字万用表附带的也行。 软 件: 低版本的PROTEL,比如PROTEL2.5中文版 高版本的PROTEL,比如PROTEL99SE中文版 甚至只是一个WIN自带的画图程序 总之就是要一个能画图的软件即可 步 骤: 第一步:利用一个能生成图像的软件生成一些图像文件,比如用低版本PROTEL组织SCH,再利用网络表生成相应PCB图(不会PROTEL的话,甚至是WINDOWS的画笔程序也行),以备打印。
第2步:将PCB图打印到热转印纸上(JS所说的热转印纸就是不干胶纸的黄色底衬!)。
第3步:将打印好PCB的转印纸平铺在覆铜板上,准备转印。
第4步:用电熨斗加温(要很热)将转印纸上黑色塑料粉压在覆铜板上形成高精度的抗腐层。
第5步:电熨斗加温加压成功转印后的效果!若你经常搞,熟练了,很容易成功。
第6步:准备好三氯化铁溶液进行腐蚀。
第7步:效果还不错吧!注意不要腐蚀过度,腐蚀结束,准备焊接。
第8步:清理出焊盘部分,剩下的部分用于阻焊。
第9步:安装所需预定原件并焊接好。
第10步:测试5026发射端各工作点的电压波形,以验证其正确性。
检查无误,即可以进行最后和接收端的调试,能正常工作即大功告成了!
注 意:
1:不要使电熨斗过热或者过凉,最佳温度是140~170之间,在这个温度范围以内,塑料碳粉的转移特性最佳。
2:要等温度低一些以后再将转印纸揭下来,慢慢的揭,发现又没转印好的部分请再盖上,再次加温加压进行热转移。
3:一些实在有问题的部分(比如断线)请用油性碳素笔或者指甲油,油漆什么的进行补救一下不过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网友:

经过几次实验验证,小朋友做手工用的蜡光纸可以代替热转印纸使用。 使用时要用双面胶把蜡光纸粘在普通的A4打印纸上,粘进纸的那一端即可。:D

网友:
回复: PCB热转印制板法介绍(转个贴)

也谈不用热转印纸制作PCB 现在网上有很多资料介绍如何用热转印纸制作PCB的方法,我刚开始也是用这个方法,为此到处去找专用的热转印纸,后来还得到南宁的一位坛友赠送的1公斤不干胶背纸,用它也作了一些PCB板。但用热转印纸制作PCB,给我的感觉并不容易成功,首先由于热转印纸表面本身吸附墨粉的能力很低,如果激打不好的话,出纸时很容易把打好的线条碰坏,不得不重新打印。另外,感觉对打印机伤害较大,很容易在机内的定影辊上积墨,造成需要经常清理。我用的是二手激打,就更不容易打印好了。 看了GandF朋友关于用普通纸制作PCB的贴子,感觉这个方法还是不够好,因为我以前试过这个方法,确实有线条边缘容易出现毛刺的现象,我和一个朋友试验了很多种我们能找到的各种纸张,终于找到一种我们认为既方便获得,又能得到较好的热转印质量,并且还容易打印成功而又不太伤害激打的纸张,两年多以来我们一直使用这种纸张制作PCB,今天介绍给大家,顺便把制作PCB的一些步骤说说。(照片是某次制作时顺便拍的,缺一些步骤的图片) 制作步骤: 首先,到任何一家你能找得到的文具商店购买一种我们这里叫做“腊光纸”的纸张,这种纸张有很多种颜色,有颜色的一面有一层很薄的腊层,在我们这里小学生用来作手工用的。(我也只知道这种纸张的这一个用途。)如果买到的是大开张的,回来自己裁开,不过现在文具店已经有裁好的16开规格的,每10张一袋,大概1~2元一袋,很便宜。 其次,用一张打印纸打印一遍设计好的PCB图,一是再次检查打印机是否一切正常,二是按打印出来的PCB板大小裁一张四边稍大的“腊光纸”,完全盖住PCB图形,在进纸一端用较窄的双面胶纸粘住,(注意只能粘住进纸一端,其他三边不要沾),再用这张A4纸重新打印一遍PCB图,(也可以对着PCB图的位置用一张空白A4纸张好“腊光纸”后打印)这样就得到了一张很好的准备用来热钻印的PCB图了。这种纸打印出来的墨粉线条比较结实,不会在出纸时碰坏。 第三,按所需大小裁好敷铜板,用水砂纸打磨掉氧化层,打磨得越光亮越好,用清水洗去所有粉尘,并完全晾干。 第四,将打印好PCB的纸压在铜面上,多余的纸张折到敷铜板反面,并用胶纸沾好。将电烫斗调节到最高温度,然后压在纸和铜板上进行热转印。我的经验是:刚开始1分钟左右用电烫斗完全压住PCB板,并且不要移动,过了1分钟后慢速移动电烫斗,同时施加一定的压力,移动时要注意不能让“腊光纸”和PCB有相对位移,(刚开始不移动的目的就是让“腊光纸”初步粘住PCB),并保证PCB板各部位都能受热并受压,特别是边角部分要多加热和加压,转印时间在5~10分钟之间,可以试验掌握。 第五,转印完毕后让PCB完全晾冷(一定要完全冷却),然后把PCB浸泡入冷水中,这一步一定要泡到“腊光纸”完全被水浸透,并有部分纸张自然脱落才可以撕去粘连的纸张。这时墨粉应该已经很牢固的沾在PCB上,可以轻轻的把残留的纸张搓去,只要不用指甲扣,墨粉是不会脱落的。元件孔中残留的纸纤维要细心的去除,不然腐蚀的时候元件孔会腐蚀不出来的。 第六,腐蚀。可以参考GandF朋友的方法,用双氧水+盐酸腐蚀,我就是用这个办法,主要是速度快。当然要注意通风。 其他,钻孔、除墨粉、涂助焊液等,都可以参见GandF朋友的贴子。 浸泡: 撕纸: 腐蚀: 完成:

网友:


网友:

很好,很好,非常好 谢谢HUCHUAN987提供的腊光纸

网友:
谢谢两位提供的方法,有机会我试试看。

网友:
感谢了,真是及时啊.

感谢了,真是及时啊.

网友:
很好得内容,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顶顶!小弟想试试!

网友:
pic12c508a用什么编程器

有那个哥哥妹妹知道啊

网友:
很好,MAKE一下,以后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