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方法与技巧〈五〉

楼主:
PCB设计方法与技巧〈五〉 (提示:如果图片显示不完整,请保存下来再看就行了。) 76、频率30m以上的pcb,布线时使用自动布线还是手动布线;布线的软件功能都一样吗? 是否高速信号是依据信号上升沿而不是绝对频率或速度。自动或手动布线要看软件布线功能的支持,有些布线手工可能会优于自动布线,但有些布线,例如查分布线,总线时延补偿布线,自动布线的效果和效率会远高于手工布线。一般 pcb基材主要由树脂和玻璃丝布混合构成,由于比例不同,介电常数和厚度都不同。一般树脂含量高的,介电常数越小,可以更薄。具体参数,可以向pcb生产厂家咨询。另外,随着新工艺出现,还有一些特殊材质的pcb板提供给诸如超厚背板或低损耗射频板需要。 77、在pcb设计中,通常将地线又分为保护地和信号地;电源地又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为什么要对地线进行划分? 划分地的目的主要是出于emc的考虑,担心数字部分电源和地上的噪声会对其他信号,特别是模拟信号通过传导途径有干扰。至于信号的和保护地的划分,是因为emc中esd静放电的考虑,类似于我们生活中避雷针接地的作用。无论怎样分,最终的大地只有一个。只是噪声泻放途径不同而已。 78、在布时钟时,有必要两边加地线屏蔽吗? 是否加屏蔽地线要根据板上的串扰/emi情况来决定,而且如对屏蔽地线的处理不好,有可能反而会使情况更糟。 79、布不同频率的时钟线时有什么相应的对策? 对时钟线的布线,最好是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制定相应的布线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来进行布线。 80、pcb单层板手工布线时,是放在顶层还是底层? 如果是顶层放器件,底层布线。 81、pcb单层板手工布线时,跳线要如何表示? 跳线是pcb设计中特别的器件,只有两个焊盘,距离可以定长的,也可以是可变长度的。手工布线时可根据需要添加。板上会有直连线表示,料单中也会出现。 82、假设一片4层板,中间两层是vcc和gnd,走线从top到bottom,从bottom side流到top side的回流路径是经这个信号的via还是power? 过孔上信号的回流路径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一般认为回流信号会从周围最近的接地或接电源的过孔处回流。一般eda工具在仿真时都把过孔当作一个固定集总参数的rlc网络处理,事实上是取一个最坏情况的估计。 83、“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制定相应的布线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来进行布线”,此句如何理解? 前仿真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实现信号完整性的布局、布线策略。通常这些策略会转化成一些物理规则,约束pcb的布局和布线。通常的规则有拓扑规则,长度规则,阻抗规则,并行间距和并行长度规则等等。pcb工具可以在这些约束下,完成布线。当然,完成的效果如何,还需要经过后仿真验证才知道。 此外,mentor提供的icx支持互联综合,一边布线,一边仿真,实现一次通过。 84、怎样选择pcb的软件? 选择pcb的软件,根据自己的需求。市面提供的高级软件很多,关键看看是否适合您设计能力,设计规模和设计约束的要求。刀快了好上手,太快会伤手。找个eda厂商,请过去做个产品介绍,大家坐下来聊聊,不管买不买,都会有收获。 85、关于碎铜、浮铜的概念该怎么理解呢? 从pcb加工角度,一般将面积小于某个单位面积的铜箔叫碎铜,这些太小面积的铜箔会在加工时,由于蚀刻误差导致问题。从电气角度来讲,将没有合任何直流网络连结的铜箔叫浮铜,浮铜会由于周围信号影响,产生天线效应。浮铜可能会是碎铜,也可能是大面积的铜箔。 86、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与信号的频率和信号的上升时间是否有关系?是否会随着它们变化而变化?如果有关系,能否有公式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侵害网络对受害网络造成的串扰与信号变化沿有关,变化越快,引起的串扰越大,(v=l*di/dt)。串扰对受害网络上数字信号的判决影响则与信号频率有关,频率越快,影响越大。详情请参阅相关链接:http://www.eetchina.com/articles ... 10_bd_ntforum01.htm http://www.eetchina.com/art_8800305640_617681,617683.htm.b8400e4b 87、在protel中如何画绑定ic? http://www.eetchina.com/dg/eec_dg_free_reply.php?disc_grp_id=10004&topic_id=1000006921 具体讲,在pcb中使用机械层画邦定图,ic衬底衬根据ic spec.决定接vccgndfloat,用机械层print bonding drawing即可。 88、用protel绘制原理图,制板时产生的网络表始终有错,无法自动产生pcb板,原因是什么? http://www.eetchina.com/dg/eec_dg_free_reply.php?disc_grp_id=10004&topic_id=1000002221 可以根据原理图对生成的网络表进行手工编辑, 检查通过后即可自动布线。用制板软件自动布局和布线的板面都不十分理想。网络表错误可能是没有指定原理图中元件封装;也可能是布电路板的库中没有包含指定原理图中全部元件封装。如果是单面板就不要用自动布线,双面板就可以用自动布线。也可以对电源和重要的信号线手动,其他的自动。 89、pcb与pcb的连接,通常*接插镀金或银的“手指”实现,如果“手指”与插座间接触不良怎么办? http://www.eetchina.com/dg/eec_dg_free_reply.php?disc_grp_id=10007&topic_id=1000006877 如果是清洁问题,可用专用的电器触点清洁剂清洗,或用写字用的橡皮擦清洁pcb。还要考虑1、金手指是否太薄,焊盘是否和插座不吻合;2、插座是否进了松香水或杂质;3、插座的质量是否可*。 90、如何用powerpcb设定4层板的层? http://www.eetchina.com/dg/eec_dg_free_reply.php?disc_grp_id=10004&topic_id=1000006458 81、pcb单层板手工布线时,跳线要如何表示? 跳线是pcb设计中特别的器件,只有两个焊盘,距离可以定长的,也可以是可变长度的。手工布线时可根据需要添加。板上会有直连线表示,料单中也会出现。 82、假设一片4层板,中间两层是vcc和gnd,走线从top到bottom,从bottom side流到top side的回流路径是经这个信号的via还是power? 过孔上信号的回流路径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一般认为回流信号会从周围最近的接地或接电源的过孔处回流。一般eda工具在仿真时都把过孔当作一个固定集总参数的rlc网络处理,事实上是取一个最坏情况的估计。 83、“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制定相应的布线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来进行布线”,此句如何理解? 前仿真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实现信号完整性的布局、布线策略。通常这些策略会转化成一些物理规则,约束pcb的布局和布线。通常的规则有拓扑规则,长度规则,阻抗规则,并行间距和并行长度规则等等。pcb工具可以在这些约束下,完成布线。当然,完成的效果如何,还需要经过后仿真验证才知道。 此外,mentor提供的icx支持互联综合,一边布线,一边仿真,实现一次通过。 84、怎样选择pcb的软件? 选择pcb的软件,根据自己的需求。市面提供的高级软件很多,关键看看是否适合您设计能力,设计规模和设计约束的要求。刀快了好上手,太快会伤手。找个eda厂商,请过去做个产品介绍,大家坐下来聊聊,不管买不买,都会有收获。 85、关于碎铜、浮铜的概念该怎么理解呢? 从pcb加工角度,一般将面积小于某个单位面积的铜箔叫碎铜,这些太小面积的铜箔会在加工时,由于蚀刻误差导致问题。从电气角度来讲,将没有合任何直流网络连结的铜箔叫浮铜,浮铜会由于周围信号影响,产生天线效应。浮铜可能会是碎铜,也可能是大面积的铜箔。 86、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与信号的频率和信号的上升时间是否有关系?是否会随着它们变化而变化?如果有关系,能否有公式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侵害网络对受害网络造成的串扰与信号变化沿有关,变化越快,引起的串扰越大,(v=l*di/dt)。串扰对受害网络上数字信号的判决影响则与信号频率有关,频率越快,影响越大。详情请参阅相关链接:http://www.eetchina.com/articles ... 10_bd_ntforum01.htm http://www.eetchina.com/art_8800305640_617681,617683.htm.b8400e4b 87、在protel中如何画绑定ic? http://www.eetchina.com/dg/eec_dg_free_reply.php?disc_grp_id=10004&topic_id=1000006921 具体讲,在pcb中使用机械层画邦定图,ic衬底衬根据ic spec.决定接vccgndfloat,用机械层print bonding drawing即可。 88、用protel绘制原理图,制板时产生的网络表始终有错,无法自动产生pcb板,原因是什么? http://www.eetchina.com/dg/eec_dg_free_reply.php?disc_grp_id=10004&topic_id=1000002221 可以根据原理图对生成的网络表进行手工编辑, 检查通过后即可自动布线。用制板软件自动布局和布线的板面都不十分理想。网络表错误可能是没有指定原理图中元件封装;也可能是布电路板的库中没有包含指定原理图中全部元件封装。如果是单面板就不要用自动布线,双面板就可以用自动布线。也可以对电源和重要的信号线手动,其他的自动。 89、pcb与pcb的连接,通常*接插镀金或银的“手指”实现,如果“手指”与插座间接触不良怎么办? http://www.eetchina.com/dg/eec_dg_free_reply.php?disc_grp_id=10007&topic_id=1000006877 如果是清洁问题,可用专用的电器触点清洁剂清洗,或用写字用的橡皮擦清洁pcb。还要考虑1、金手指是否太薄,焊盘是否和插座不吻合;2、插座是否进了松香水或杂质;3、插座的质量是否可*。 90、如何用powerpcb设定4层板的层? http://www.eetchina.com/dg/eec_dg_free_reply.php?disc_grp_id=10004&topic_id=1000006458 96、请问焊盘对高速信号有什么影响? 一个很好的问题。焊盘对高速信号有的影响,它的影响类似器件的封装对器件的影响上。详细的分析,信号从ic内出来以后,经过绑定线,管脚,封装外壳,焊盘,焊锡到达传输线,这个过程中的所有关节都会影响信号的质量。但是实际分析时,很难给出焊盘、焊锡加上管脚的具体参数。所以一般就用ibis模型中的封装的参数将他们都概括了,当然这样的分析在较低的频率上分析是可以接收的,对于更高频率信号更高精度仿真,就不够精确了。现在的一个趋势是用ibis的v-i、v-t曲线描述buffer特性,用spice模型描述封装参数。当然,在ic设计当中,也有信号完整性问题,在封装选择和管脚分配上也考虑了这些因素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97、自动浮铜后,浮铜会根据板子上面器件的位置和走线布局来填充空白处,但这样就会形成很多的小于等于90度的尖角和毛刺(比如一个多脚芯片各个管脚之间会有很多相对的尖角浮铜),在高压测试时候会放电,无法通过高压测试,不知除了自动浮铜后通过人工一点一点修正去除这些尖角和毛刺外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自动浮铜中出现的尖角浮铜问题,的确是各很麻烦的问题,除了有你提到的放电问题外,在加工中也会由于酸滴积聚问题,造成加工的问题。从2000年起,mentor在wg和en当中,都支持动态铜箔边缘修复功能,还支持动态覆铜,可以自动解决你所提到的问题。请见动画演示。(如直接打开有问题,请按鼠标右键选择“在新窗口中打开”,或选择“目标另存为”将该文件下载到本地硬盘再打开。) 98、请问在pcb 布线中电源的分布和布线是否也需要象接地一样注意。若不注意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会增加干扰么? 电源若作为平面层处理,其方式应该类似于地层的处理,当然,为了降低电源的共模辐射,建议内缩20倍的电源层距地层的高度。如果布线,建议走树状结构,注意避免电源环路问题。电源闭环会引起较大的共模辐射。 99、地址线是否应该采用星形布线?若采用星形布线,则vtt的终端电阻可不可以放在星形的连接点处或者放在星形的一个分支的末端? 地址线是否要采用星型布线,取决于终端之间的时延要求是否满足系统的建立、保持时间,另外还要考虑到布线的难度。星型拓扑的原因是确保每个分支的时延和反射一致,所以星型连接中使用终端并联匹配,一般会在所有终端都添加匹配,只在一个分支添加匹配,不可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100、如果希望尽量减少板面积,而打算像内存条那样正反贴,可以吗? 正反贴的pcb设计,只要你的焊接加工没问题,当然可以。 101、如果只是在主板上贴有四片ddrmemory,要求时钟能达到150mhz,在布线方面有什么具体要求? 150mhz的时钟布线,要求尽量减小传输线长度,降低传输线对信号的影响。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仿真一下,看看匹配、拓扑、阻抗控制等策略是有效。 102、在pcb板上线宽及过孔的大小与所通过的电流大小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一般的pcb的铜箔厚度为1盎司,约1.4mil的话,大致1mil线宽允许的最大电流为1a。过孔比较复杂,除了与过孔焊盘大小有关外,还与加工过程中电镀后孔壁沉铜厚度有关。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