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cp2102驱动

楼主:
定制CP2102的windows驱动程序 CP2102 是Silicon公司的USB转UART的芯片,UART端支持所有modem接口信号,波特率最高可以达到1Mbits,内部有576Byte 的接收缓冲区和640Byte的发送缓冲区。 硬件电路方面,所需要元件少之又少,仅需两个104的瓷片电容和一个复位引脚的上拉电阻即可。 Silicon公司为它的产品写了非常完整的说明文档及驱动程序。如果要测试硬件是否有问题,最好使用Silicon公司提供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VCP),插入后,会提示找到新设备,安装VCP驱动如果成功的话,会在设备管理器界面下发现新的串口,此时可以当然普通串口用。 Silicon公司还提供了另一种驱动程序的接口,USBXpress开发包,这个驱动不会在PC上虚拟一个串口,个性化更好,用起来更方便。懒得翻译了,复制一份英文说明: The Silicon Laboratories USBXpress® Development Kit provides a complete host and device software solution for interfacing Silicon Laboratories C8051F32x, C8051F34x, and CP210x devices to the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No USB protocol or host device driver expertise is required. Instead, a simple, high-level Application Program.Interface (API) for both the host software and device firmware is used to provide complete USB connectivity. USBXpress 开发包包含了Windows设备驱动,Windows设备驱动的安装软件,以动态链接库形式提供的主机接口函数库(hostAPI)。 The host API is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a Windows Dynamic Link Library (DLL). The host interface DLL communicates with the USB device via the provided device driver and the operating system's USB stack.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the host API functions available: SI_GetNumDevices() - Returns the number of devices connected SI_GetProductString() - Returns a descriptor for a device SI_Open() - Opens a device and returns a handle SI_Close() - Cancels pending IO and closes a device SI_Read() - Reads a block of data from a device SI_Write() - Writes a block of data to a device SI_FlushBuffers() - Flushes the TX and RX buffers for a device SI_SetTimeouts() - Sets read and write block timeouts SI_GetTimeouts () - Gets read and write block timeouts SI_CheckRXQueue() - Returns the number of bytes in a device's RX queue SI_SetBaudRate() - Sets the specified CP210x Baud Rate SI_SetBaudDivisor() - Sets the specified CP210x Baud Divisor Value SI_SetLineControl() - Sets the CP210x device Line Control SI_SetFlowControl() - Sets the CP210x device Flow Control SI_GetModemStatus() - Gets the CP210x device Modem Status SI_SetBreak() - Sets the Break State for CP210x device. SI_ReadLatch() - Gets the port latch value from a CP2103 device SI_WriteLatch() - Sets the port latch value to a CP2103 device SI_GetPartNumber() - Gets the CP210x device part number SI_DeviceIOControl() - Allows sending low-level commands to the device driver 如果要使用这些函数,首先得让设备安装了这个驱动,Silicon公司提供了另一个软件用来生成特定设备的驱动程序:CustomUSBDriverWizard.exe,并有个被命名为“an220”文档说明怎么使用。 这些软件和文档均可以该公司网站上下载到。如下图所示,你就可以知道他可以生成怎么样的驱动了 ,从上至下分别是:使用虚拟串口的驱动,使用USBXpress驱动;定制可执行的安装程序,仅生成inf文件。 按提示操作,就可以生成特定VID和PID及其他信息的设备驱动,如果选择了定制可执行的安装程序,会生成一个.exe文件,使用时直接运行它就行了。如果选择VCP驱动,则生成两个inf文件,一个是为总线使用的,另一个是为虚拟串口使用的,具体细节我也不懂,呵呵。 USBXpress开发包还提供了另一个接口函数库CP210xManufacturing.lib,这个库可用来更改存于CP2102内部EEPROM中设备的信息。一般情况下先安装一个VCP驱动,再用使用该库文件的软件可直接修改ID信息,修改后,设备将自动被移除,并提示发现新硬件

网友:

CP2102驱动程序

rar

网友:

CP2101 PDF中文文档

rar

网友:

USB 转串口应用电路

rar

网友:

把CustomUSBDriverWizard.exe也贴出来就好了,发个链接也行.

网友:

CP2102雀屎不错。 试用过一次,连驱动都不用找。 初次使用时只要PC是联网的,它自动地就从网上找来装好了。

网友:

很好,但是我在应用中碰到问题,在发送数据时,115200不能通讯,接收没有问题,我用的是硬件设置波特率. 在115200以下都很好用,请问该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
估计楼上不是嬉皮2102的问题

电路中如用了光耦、oc门或线路过长、分布电容大等都可能造成高速传输时信号变形,用示波器看一看波形便知。

网友:

这个驱动不易找啊,呵呵

网友:
好马需配好鞍吖

寻找。。。。。

网友:
寻cp2102驱动 » 发表回复

CP210x 的驱动程序和EEPROM更改程序

CP210x EEPROM更改程序

驱动程序

网友:
走过路过看看

走过路过看贴拿米走人~~~

网友:

路过,看一下

网友:

专门找来这里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对不起,您的操作将会导致您的 芯币 低于系统规定的下限值 0 枚,请返回修正后重新提交。

呵呵,看来还要更加努力才行

网友:

我要晕了
尽然无法下载那个 CP210xSetIDs.rar

网友:

尽然还把扣了币~

网友:

呵呵,在别的地方找到这个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寻cp2102驱动_bucuo de dongxi

网友:

寻cp2102驱动
寻cp2102驱动_bucuo de dongxi

网友:

没分下了。。。。。郁闷

网友:

:Q :Q :Q 还是没芯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
楼主,借个地,数下钱;P

网友:
正需要Driver

网友:
大家 帮我看下这个电路可以 用来烧录STC的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