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tel的网络标号问题

楼主(2007-11-27):
请教关于protel的网络标号问题
一个元器件引脚上可以同时放两个网络标号吗? r如:
网络
问题
元器件

网友A:
不妨在你的电路中,放一个GND到VCC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B:
画完以后,update PCB之前要习惯的“ERC”一下……

楼主:
那放了网络标号的管角还是可以连接别的连线的吧?

网友C:
怎么不可以,可以的 VCC 89c51 /|\ -------------| | | P00 LED | /| ____ | P00 |----------------- |\ |--------| |-----| | | \| ---- | | | | | -------------| 我经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