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高频头自动搜台的原理?

楼主:
各位,我有一个旭光的高频头JS-6B1/111,射频部分是TDA6500,中频是TDA9885,看了几天的datasheet,不知道应该如何实现自动搜台,或者说不懂得自动搜台的原理。有人做过吗?可否指点一下实现自动搜台的流程?

网友:

原理可能是向某芯片写入变化的分频比,以前对收音挺感兴趣的,现在都落下了。

网友:

好像是要读中频的吧

网友:

好像是i2c控制的

网友:

可以检测AGC电压、检测同步信号、检测中频频偏(AFC电压)等都能判断出有没有台,做到自动调谐 LZ的这个高频头应该是带AV视频输出的一体化高频头,一般与菲利普的FI1256(MK2)或FQ1216(MK3)兼容,中频是TDA9885的话应该是MK3的(MK3小一些) 快速搜台的方法是预置所有频道的频率值,然后直接查表选台--检测AGC或同步信号--下一个,所以几秒中就能搜索完所有频道,但可能会漏掉某些非标准频道 慢速选台就是慢慢递增频率值--检测检测AGC或AFC电压以及同步信号--峰值时正确,保存--下一个台,这个方法就比较慢了

网友:

以上搜台不是漏台就是搜到很多假台。 比较好的做法: 1. 设置高频头到某频点。 2. 读场信号。如果没有场,跳至下一频点。如果有,则要根据高频头的资料判断是否信号最好的点,如果不是可以选择微调调至最好点。 做到正确搜台一定要有一个行场分离电路,能够分离出场信号做为有台的必要条件。

网友:

呵呵,LZ可否共享一下高频头的资料啊???? 我有两个FI1256(MK2)的,苦于无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