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系统电源的设计

楼主:
DSP系统一般有两种电压:核供电 (低, 多为 1.2, 1.6, 1.8V) 和 I/O (高, 多为5 3.3, 2.5V) ,两者供电是分开的。 电源加电顺序: 核电压要比 I/O 电压先加载, 至少要同时加载。如果IO电压存在而核电压不存在,会损害内核。同时电源关闭也应该遵循这样的条件。 一般的方法有如下三种: 方法一: 两个电同时上, 选用两款同样的电压芯片, 供电也是一样的, 只是其输出电压可调; 方法二: 选用带双路输出的电源芯片. 芯片上有管脚来控制一二两路的输出顺序(由管脚上电压的高或者低来控制); 方法三: 如果用的是两个不同的电源芯片, 但是此电源芯片上有相当于输出使能的管脚;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隔离: 为保证电源的纯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独立供电。 1 两个电源芯片同时选用 2 一个电源芯片,但是通过电感或者磁珠进行隔离。 同时在电路设计中也要考虑电源的干扰等。 以上为抛砖引玉,请各位踊跃发言。

网友:

设计电源时要考虑的因素: 1.输出的电压、电流、功率; 2.输入的电压、电流; 3.安全因素; 4.输出纹波; 5.电磁兼容和电磁干扰; 6.体积限制; 7.功耗限制; 8.成本限制。 关于电源的设计,各位还有什么想法以及实现途径尽管说,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基本上特别全了,就是我有点问题,电源上的电容加的大小,一般是怎么确定的啊 还是经验值

网友:

DSP系统一般有两种电压:核供电 (低, 多为 1.2, 1.6, 1.8V) 和 I/O (高, 多为5 3.3, 2.5V) ,两者供电是分开的。 1 电源加电顺序: 核电压要比 I/O 电压先加载, 至少要同时加载。如果IO电压存在而核电压不存在, ... [/quote 由于本人做2812的所以关于电源加电顺序2812是和其他不一样的 他是先给外部I/O上电然后再给核上电的.原因没有探究.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其他的确实写的不错.

网友:

电源滤波这块真的很重要。我一般采用在LDO输出加10uF的大电容和0.1uF的小电容。每个IC的电源和地都要加0.1uF的去耦电容,另外每3-5个IC都要加个10uF的大电容的大电容。原理我真说不大清除,经验值。呵呵。

网友:

2812我确实没有用过,加电顺序可能有误,说的不够严谨。谢谢。

网友: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 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 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 0.01μF

网友:

推荐几款DSP的电源芯片: TMS320LF24XX:TPS7333QD 5V-〉3.3v最大电流500mA TMS320VC33:TPS73HD318 5V-〉3.3V和1.8V最大电流750mA TMS320vc54xx:TPS73HD318 5V-〉3.3V和 1.8V最大电流750mA TPS73HD301 5V-〉3.3V和可调 最大电流750mA TMS320vc55xx: TPS73HD301 5V-〉3.3V和可调 最大电流750mA TMS320C6000:PT6931 TPS56000 最大3A

网友:

2812的电源上电顺序确实是先IO后内核,跟其他的型号的不太一样,具体为什么希望有人解释下. 再推荐一款2812的电源芯片TPS70151,感觉使用起来也不错... 至于电容的选择,说的不错,不过希望能在详细点..

网友:
个人认为:2812的上电顺序主要是保护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