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欠压报警

楼主:
检测蓄电池电压,当蓄电池电压小于等于45V时,单片机告警。 请教各位大虾,用哪一种方案好,直接DA采样还是用像LM393这样的电压比较器啊?

网友:
怎么都行,选方案可综合考虑

比如,你用的单片鸡是否自带ADC的?如有多余的输入拉根线就成了; 如需要高速响应(比如掉电检测)的话,ADC+软件太慢了,最好用比脚器; 电路里有没多余的运放?有的话借用一哈,省钱; 接近警戒线时,要不要来个报警前预处理什么的?想要的话用ADC全程监视好; 等等等等等……

网友:

谢谢啊

网友:

我用的是一般的51单片机,对欠压报警没有太高的要求,用电压比较器应该比较简单,由于本人比较菜,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设计参考电压,敬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

使用比较器是可以 不过在程序中还是需要做点简单地处理得

网友:

请问是不是适当的延时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