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敏电阻测量温度的电路,请指点?

楼主:
哪位朋友有做过单片机+热敏电阻测量温度的电路,请指点? 这样测量精度可以实现0.2度的精度吗

网友:

不行。几度还差不多。

网友:

可以!不知道你要测的温度范围

网友:

热敏电阻不是线性的,个体差异也大,除非查表差不多

网友:

我用的热敏电阻DATASHEET上说精度是2摄氏度

网友:

用RC充放电形式好象可以做到0.1C

网友:

一般常用的温度0-50度

网友:

如6楼所说,原理是RC充放电形式 利用555产生一个振动频率,然后用CPU去检测这个频率。后期的工作就是查表,具体可以测量的范围与电路设计等都有关系

网友:

一般可以做到1度精度 做的话,范围不宽可以做到0.5度,做到0.3度的方案一般是电子体温计,需要特别的热敏传感器,就不是常见的型号拉。 做到0.2度还没见到多少,只见过欧姆龙有个,一个电子体温计差不多要100多。 说做到0.1度的可能是说的分辨率,大批量生产基本不可能,单台设备如果有合适的参考源的话,可以做单台定期校准,那就要看你的设计水平了。 至于那什么用555的方案,可以基本否决,不大可能保证设计质量,温度漂移不好搞定。 一般来说,使用热敏电阻的测量精度,0.5度以上看设计,0.5度以下看器件。

网友:

要做0.5℃以下。 就要看你的器件了 前几天给我们公司送样的 深圳敏星 给的热敏电阻就可以号称精确到0.01℃ 经过我们的高低温箱测试,由于高低温箱存在±0.02℃的跳动。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做到0.1℃是没有问题的。 以现在的发展来看:很多东西没有深入研究过,就不要一下子说死。 不过该电阻价钱很贵,要4-5 RMB一个,这个价格如果测量0-50℃还不如用DS18B20了

网友:

-------------------------------------------------------------------- 前几天给我们公司送样的 深圳敏星 给的热敏电阻就可以号称精确到0.01℃ 经过我们的高低温箱测试,由于高低温箱存在±0.02℃的跳动。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做到0.1℃是没有问题的。 以现在的发展来看:很多东西没有深入研究过,就不要一下子说死。 不过该电阻价钱很贵,要4-5 RMB一个,这个价格如果测量0-50℃还不如用DS18B20了。 ------------------------------------------------------------------- 1:可以做到0.01度的热敏电阻还没听说有过…… 2:4~5RMB的热敏想作到0.1度可能性不大,用俺的话说是:没有可能性。 3;DS18B20做0~50度的问题测量,范围没问题,精度有问题,DS18B20的精度可以作到多少,呵呵,就不要我讲了,请看它的手册把…… 4:从你的DS18B20的发言看,你估计不是专业做温度测量的……

网友:

是的 现在的材料变化很大 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基本都成了可能 我觉得 要是你的传感器合适 那么做起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热敏电阻不行,用热电偶吧,要不就用贵一点,又方便的18B20好了,直接数字量采出来,方便吧!